问一个SOP8未知加密芯片型号

楼主(2016-04-09):
芯片是一个SPI接口加密芯片,SOP8封装,管装

管脚分布规律和PIC12C系列很像,1管脚是Vcc 5V,8脚是GND,2脚可以输出495Hz的方波

正面无字,反面是三行激光丝印 YJS01B     TG66403   1316JAD

这个芯片找不到资料也买不到,希望有使用过这个芯片的朋友提供一下线索,提供芯片型号的朋友我会给您从100元话费感谢

网友A:
你确定不是m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不是mcu?

没办法确定,本来是砸开了一个晶圆,想看看die上写了什么字,可惜没有显微镜,用放大镜看不见

网友:
台系MCU,鉴定完毕

楼主:
完了完了   还是老老实实啃汇编好了

老板挖的一手好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了完了   还是老老实实啃汇编好了

老板挖的一手好坑

PIC兼容核的吧。

网友:
这种太多了,你找个兼容的,自己写一个就好

网友:
国产的单片机也有这样的呀

网友:
这种引脚顺序很多

网友:
随便找个8脚的MCU自己写就可以了呀!!

网友:
你应该把所有脚的功能列出来,或者画个简易的原理图,这样容易帮你。毕竟也可以从外部Reset脚找起(使用内部Reset的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