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1-Wire器件模拟技术

楼主(2016-04-09):
高价寻求1-Wire器件(ID与存储器)模拟技术,例如用单片机完整模拟 2 4 3 3 的读写,要求是总线直接供电的,有重酬,有意者请将您的方案简介及联系方式发至邮箱:1920263@qq.com

网友:
什么单片机

网友A:
打印机 墨水墨盒 芯片,几乎都是用 avr的 tiny12L 模拟1-wire协议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机 墨水墨盒 芯片,几乎都是用 avr的 tiny12L 模拟1-wire协议破解 ...

不限单片机,要可以批量生产的,没有精力去折腾技术细节了,价格要便宜,要不然无法批量生产

网友B:
总线供电,单片机。感觉比较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线供电,单片机。感觉比较难。

是有一定难度而已,读了ID后接着读写存储器就可以了,模拟过ds1990等  或做过墨盒的,就可以的,只是多了存储的空间及多几个命令而已

网友C:
总线直接供电,要求单片机低功耗且速度不能太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线直接供电,要求单片机低功耗且速度不能太低

通信时间比例很小吧  能通过电容存电

网友C:
是,跟协议中高电平的比率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跟协议中高电平的比率有关

已经初步测试过,总线接4.7K下拉电阻可以正常工作,则说明主机端有2.2K强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说模拟一个2433,1个IO模拟出两个都不成问题

亲,需要实际的,需要实际的结果的,有意请联系我 1920263@qq.com ,谢谢

网友:
做过一个好像叫2413的,但只是部分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D:
ROM, EEPROM可随意设定或从DS2433完全COPY到MCU上,  。。。。。。
能做这个的人也应该不少吧,就看你的高 ...

自己做了一个外部供电的,现在需要从总线供电,不想再自己折腾了,有现成的就直接买现成的,有意就加我QQ

网友:
楼主是搞D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已经做了,在IC端的通讯口改一下储电即可

这个东西,没有必要盗版的,我自己口线供电,跑4M还可以跑得动,但时序上差2uS过不去,跑8M功耗又上来了,直接就跑不起来,现在又要外加存储器,更跑不动了;应该是单片机选型等的问题,现在没有精力去折腾技术了,还是抓单重要,有单就请人做,大家合作么,这样大家才都有钱赚,我现在也不是要程序,烧芯片就可以,这样对大家都是个保证,做好了,做稳定了,才有单的,最好是人在深圳的,这样大家沟通也方便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了?现在是客户有这方面的需求,现在抓单不容易啊,有这方面技术的,想赚点外快的,请与我联系,,但如果想一口吃一个胖子,十年前还可以,现在已经不可能了,我也想吃块肉啊,但目前的局势,有肉丝汤,我就很知足了

网友:
一直没想明白!模拟这个有什么用呢?

网友:
耗材消耗计数、保质期等,主要用于耗材垄断。如打印机墨盒、硒鼓、喷码机油墨上用的较多。

网友:
23楼正解!

网友:
模拟的目的是价格,还是什么原因?原装的不是更好吗?

网友E:
楼主直接给出具体是多少报酬多好,
这样扭扭捏捏的是要花时间慢慢磨出个特别理想的所谓“重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直接给出具体是多少报酬多好,
这样扭扭捏捏的是要花时间慢慢磨出个特别理想的所谓“重酬”吗? ...

做好的成品控制在2元以内,包括一个22mm*40mm的1.6厚度的板子,我要成品,样品测试可以使用后,就先生产1万片试试效果先

楼主:
这么多天了,还是没有一个确切的结果出来,过完这周就算了,不想折腾这些了,有这时间还不如忙点正事

网友:
以前做过一个2431的。使用STM8L来模拟的。都是2012年的事情了。

网友F:
    18B20就是1-wire协议,具体你可以参考一下。时序并不复杂,我之前用过,现在忘了。
写程序已经不行,找资料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18B20就是1-wire协议,具体你可以参考一下。时序并不复杂,我之前用过,现在忘了。
写程序已经不行,找 ...

我自己不想写程序了,有钱大家一起赚,有意的请联系我,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不想写程序了,有钱大家一起赚,有意的请联系我,谢谢!

     我写不好,还是让给有实力的人吧。

网友:
主要差在诚意金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好的成品控制在2元以内,包括一个22mm*40mm的1.6厚度的板子,我要成品,样品测试可以使用后,就 ...

用过DS2431,不过芯片成本超过你的预期

网友:
价格太便宜,不然可以做

网友:
价格太便宜。IC成本已超过出价,不然可以做

楼主:
成本高了,项目就下不来了,只有把成本控制住,才有利润的,几毛钱可以跑内置RC16M的单片机太多了,现在能一口吃到的胖子太少了,时代在进步,信息网络太发达了

网友:
价太低,楼主能把价给高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