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LC,Solder Mask Expansion这个值要设多少比较合适?

楼主(2016-04-09):
请教JLC,Solder Mask Expansion这个值要设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
我用的都是默认设置

网友:
我一直用的0做出来的板子也没事,可能是板厂给我处理了

楼主:
我想了解,这个值设置的实际效果,理论依据。生产加工方面的情况。

网友:
一直用0.1mm,没出过什么问题

网友:
从来没有设置过 默认的吧 不知道这个是啥作用呢

楼主:
请JLC,回答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了解,这个值设置的实际效果,理论依据。生产加工方面的情况。

60mil的圆焊盘,放大10mil,就是把圆焊盘露出,不会印刷到防焊漆的部分放大10mil,以前大一点可以保证焊盘不会沾到防焊漆,印刷防焊层时,人工对准比较轻松,现在设备精度都提高了,8x年时遇过作回来的板子有些焊盘不吃锡,得刮一刮才吃锡,估计是防焊漆没调好,透明的稀释液,晕开盖住整个焊盘.

网友:
0.1MM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