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单片机使用外部晶振,电路如何设计?

楼主(2016-04-09):
这张图中的C1 C2  Rs分别是多少的,手册中没有写明

网友:
这个数据手册里都有写的,一般,RS 可以不用的。  pic 单片机很稳定的,。。,c1,c2  的数值具体的,手册上应该有写的。

网友:
没记错的话是22p。老早就用过了,有点忘记了,Rs我是没连

网友:
图书、教材里一般取15~22pF

网友:
以前用过的

网友:
一般用15-30p, 一直都是这么用的

网友:
RS一般不用,至于两个负载电容,在立创商城搜索晶振,不同频率,不同型号,都有一个推荐的负载电容值的

网友:
参看晶振数据手册 一般都 15-30之间    ,也可以看看别人用的是多少的。我比较喜欢用内部时钟

网友:
22pf,之前做过pic的电路设计

网友:
PDF里确实有的,楼主再仔细看看

网友:
从来不接RS电阻,15-30PF,PIC都有内部晶振,为什么还要接外置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