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能用的能缩放的画板软件,windows的或安卓的都行

楼主(2016-04-09):
有没有能用的能缩放的画板软件,windows的或安卓的都行,类似于电子白板配套的软件。之后还可以存下来。

求推荐,求赏赐。

网友:
微软的onenote

网友A:
“能缩放的画板软件”?我真的理解不了楼主的意思,请明示……

网友:
微软的onenote可以

网友:
金山。。。画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缩放的画板软件”?我真的理解不了楼主的意思,请明示……

拉伸屏幕,这样可以放大细节绘画,然后还能缩放回来,看整体。电子白板有这个功能。这样就能把触屏pc当笔记本,画图本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伸屏幕,这样可以放大细节绘画,然后还能缩放回来,看整体。电子白板有这个功能。这样就能把触屏pc当笔 ...

我看你说“画板”软件,还以为你要找“画PCB板”的软件呢……。

网友:
完全理解为画PCB了。

楼主:
onenote解决部分问题,但是如果电脑没有触屏,onenote无法绘图,另外windows10的onenote只能在退出绘图功能后才能进行缩放,然后再进入绘图,这个有点小麻烦.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