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小型五轴雕刻机本体,求推荐

楼主(2016-04-10):
需要小型五轴雕刻机本体,能够加工铝合金,求推荐,谢谢

网友A:
5轴雕刻机是啥样的,一般不都是三个轴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5轴雕刻机是啥样的,一般不都是三个轴么

网友:
淘宝搜索

网友:
国产货都不怎么好

网友:
五轴机好弄,刀路不好编,很容易duang一声

网友A:
长知识了,这有点像加工中心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知识了,这有点像加工中心了么

配套刀库才能叫加工中心。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0&_u=blogv5d1cc

网友:
5轴这么低价了?

网友:
很漂亮啊,大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k.7385997.1997989073.d4919141.4po1z8&id=19593166080&_u=blo ...

这个只能加工塑料软木的吧,有人试用过?

网友:
太便宜了,估计软金属都无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k.7385997.1997989073.d4919141.4po1z8&id=19593166080&_u=blo ...

挺漂亮的。当我好奇你这电机是哪儿买的。
因为我有好的资源,直接从厂拿货,最近在搞电机在淘宝上架的事,所以对这些比较好奇
https://deepway.taobao.com

网友:
看看这个如何http://www.pocketnc.com/pocketnc/pocket-nc

网友:
大多数零件都不必要用5轴加工,旋转轴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好,起码寿命是没法和滚柱丝杆直线导轨媲美的。就算是5轴也是普遍采用3+2的方式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