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2030A冒烟

楼主(2016-04-10):
TDA2030A上电后,冒烟了,有解吗?用的开关电源12V5A,TDA2030A是淘宝上买的,1块钱一个。
没有接输入,也没有接输出。

网友A:
看来下电路,没啥问题。是不是买的假货了?抑或元器件焊接错了

网友B:
为啥一上来就用这么大电流的,要做好保护限流。

网友C:
一块钱一个?应该买了几个备用吧。上可调稳压电源,慢慢加压试试。

网友D:
这点有木有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下电路,没啥问题。是不是买的假货了?抑或元器件焊接错了

元件应该没有焊错,芯片假货真货不明,但是这个价格太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一上来就用这么大电流的,要做好保护限流。

12v的电流吗?那是稳压电源的额定电流,tda2030a目前是空载的,没有输入也没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块钱一个?应该买了几个备用吧。上可调稳压电源,慢慢加压试试。

我再换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点有木有连接?

连了的这点

网友C:
这个应该是交叉不相连吧。

网友E:
1块钱的不冒烟才怪,话说当年也玩过这2030,开始买的便宜,经常冒烟,老换,后来找了一家信誉好的,价格高一点点的,就没问题了

网友F:
假货的可能性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交叉不相连吧。

官方电路图上面是交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块钱的不冒烟才怪,话说当年也玩过这2030,开始买的便宜,经常冒烟,老换,后来找了一家信誉好的,价格高 ...

真货假货就难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假货的可能性最大

这个好像停产了,不知道哪里有正品

网友:
2030因该不止1块吧?2003都可能不止吧?

网友:
这点不可联吧.

楼主:
这是官方手册推荐的的原理图

网友:
换1875吧,虽然1875也过时了,但是这2030 20年前玩都觉得过时了。

网友:
那点要接12V??期待高手解答,我用过TDA2003是没接那点的,TDA2030要??

网友:
TDA2030A是淘宝上买的,1块钱一个

网友:
淘宝正品1元

网友:
正品应该在3元以上。

网友:
1块一个,呵呵,不冒烟才是捡到宝了!

网友:
1块一个的不要

网友(2016-11-10):
2030的PCB板布线很难!搞不好就自激导致烧掉!上面那个点按推荐要连接,其实也没关系!主要就是避免极端情况下喇叭的感性负载的反向感应电压大于电源电压时可以通过此二极管释放而避免直接加在功放的输出端导致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