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平衡 ADC 哪位大侠研究过

楼主(2016-04-10):
最近研究了一个温控器,很便宜。拆开研究里面的adc,原来以为只是简单的rc充放电来实现的。心里觉得垃圾,接上示波器测了一下。发现工作原理完全不同,它是一个比较器,负端接的模拟输入电压,正端接单片机引脚接10k电阻再接一个电容到地,就是一个rc滤波器。引脚输出一个占空比很小的脉冲,单片机不断调节这个脉冲的周期。使的比较器在一个平衡状态。也就是比较器的输出在这个脉冲的周期内都有一次低电平。哪位大侠了解详细的内幕

楼主:
还有一种电荷平衡adc,知道的也一起介绍一下。我真是佩服电工的智慧啊,为了省成本。我是服了。

网友:
没见过你说的这种方式的ADC,见过一种和你所说的类似的方案,需要两个运放,一个搭成积分电路,一个搭成比较器,比较器的同相端接待测模拟量,负向端接积分电路输出,单片机给方波到积分电路输入,经过积分电路后就变成三角波了。这样比较器的输出就是一个PWM波,单片机测脉宽实现ADC转换。

楼主:
单片机引脚输出的脉冲,高电平的时间是不变的,单片机是调节低电平的时长。这样来控制输出的电压值,来平衡输入电压的。

网友:
你确定这个不叫逐次比较式?

网友:
这就是SAR原理,ADC用电阻网络分压,此例用PWM+RC滤波获得电压。

网友:
是用比较器+PWM+RC实现的西格玛-得塔ADC,精度也还过得去,就是慢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