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成泪人,新方案,程序调好,画好板,最后做EMC居然不...

楼主(2016-04-10):
有个项目原来用FPGA辅助处理,因成本原因,芯唐内置DDR的ARM9非常合适,花了不少时间学习新架构裸跑和移植程序,线路板做出来,做EMC测试,死翘翘,1.5Kv群脉冲都过不了,芯唐就是烂,怪不得工控领域没它份。不要怀疑我的板子,我用AVR,TOSHIBA,PIC,NEC,STM32做的板子,从来未试过不过3.5Kv的,有些能过4.5Kv。现在哭成泪人了...

网友A:
这个芯片这么烂?!正准备用N329XX

网友B:
换个好些的电源试试

楼主:
这个过年的时间都花在这芯片上
当初选择这片,有如下原因:
1.内置DDR,QFP封装,减少造板成本和生产成本
2.比较偏门,相对不容易被抄
3.可上高分屏
4.能从SPI FLASH启动
5.ARM9内核,速度也不错

忍了如下:
1.忍了上电时序的奇怪要求
2.忍了USB要求严格,加个磁珠都不行,TVS要求电容极小
3.忍了库的各种BUG
4.忍了复位电路的奇怪要求
5.忍了资料少的可怜
6.忍了Camera接口和LCD接口不能同时用
7.忍了只有两个UART
8.忍了UART有一个是低速,另一个居然和JTAG复用

不能忍的是:EMC性无能!

唉,是放弃还是继续强行插入好,求指点!

网友:
关注,正准备用NUC972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过年的时间都花在这芯片上
当初选择这片,有如下原因:
1.内置DDR,QFP封装,减少造板成本和生产成本

自己选的含泪也要干完。继续在黑暗中摸索看能不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好些的电源试试

做过24bit采样,21bit无跳动,做过各种模电混合,做过数十种架构的,会栽在电源的问题么?

网友D:
我们用新唐的都量产几年了.开始也是搞不过,重LAY板后过了. 产品走欧洲和美洲的,测试比3C严格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这么烂?!正准备用N329XX

谨慎,谨慎...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过年的时间都花在这芯片上
当初选择这片,有如下原因:
1.内置DDR,QFP封装,减少造板成本和生产成本

你怎么测试的,我手上有块DEMO板,明天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选的含泪也要干完。继续在黑暗中摸索看能不能解决

主要是项目时间紧逼...逼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用新唐的都量产几年了.开始也是搞不过,重LAY板后过了. 产品走欧洲和美洲的,测试比3C严格多了. ...

芯唐的9230X,9231X,9232X,EMC性能差别很大,ARM9和Cortex也差别极大,不知您是用哪一款?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怎么测试的,我手上有块DEMO板,明天我试试

群脉冲发生器,电源耦合:Fail,IO耦合(有个别IO无隔离,共地):Fail,地线耦合:Fail。同样的产品,STM32+FPGA方案,4.5Kv:PASS!!

网友D:
引用 楼主:
芯唐的9230X,9231X,9232X,EMC性能差别很大,ARM9和Cortex也差别极大,不知您是用哪一款?请指教

我们用的N32916.
刚开始测试时,我们的板怎么都过不了EFT和ESD, 但是用新唐的DEMO板子奇迹般的可以过.

楼主要注意一点,地不要分开敷,不要敷网格,实心敷.不然会破坏地的完整性而引起复位.
去藕电容尽量靠近IC引脚,可以双面贴.
如果有LCD,请将LCD的铁皮接地. 一般LCD引起的复位比较多.

其他可以参考新唐的DEMO板.

网友E:
引用 楼主:
群脉冲发生器,电源耦合:Fail,IO耦合(有个别IO无隔离,共地):Fail,地线耦合:Fail。同样的产品,ST ...

Fail是指死机?程序跑飞?

楼主:
记得ST以前有款STR9,刚出时也是不耐操,手机射频都能打飞,当年还和代理联系过,用的Keil For STR9的开发板

楼主:
吃饭先,胃口大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用的N32916.
刚开始测试时,我们的板怎么都过不了EFT和ESD, 但是用新唐的DEMO板子奇迹般的可以过.

您们过EFT的标准是多少?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们过EFT的标准是多少?

EFT标准是5K 1KV. 但我们客户要求EFT做5K 1.2KV.
ESD是标准接触4K 非接触8K.

楼主:
由于我们设备的工作环境经常会几十KW的变频器在附近,很多时候会与变频器的AIN连接,我们都是按IEC61000-4-4里4级标准,实践经验是,能过3级,基本能全年不间断稳定使用。民用的,以前做家电控制板,好像是过1.5Kv即可

网友:
这片子是挺奇葩的

网友F:
不可否认,芯片的EMC性能确实有好有坏,而且相差很大 —— 但是如果你真的做了那么多产品,就应该知道,还是有办法解决的,只不过要费力气而已!比如有的芯片不隔离也行的、有的芯片就非隔离不可,有的芯片随便布布线就行的、有的芯片就非要小心谨慎不可,等等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D:
EFT标准是5K 1KV. 但我们客户要求EFT做5K 1.2KV.
ESD是标准接触4K 非接触8K.

那我的板子,现在能过1.2K,1.5K时间长就会跑飞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EFT标准是5K 1KV. 但我们客户要求EFT做5K 1.2KV.
ESD是标准接触4K 非接触8K.

ESD简单,TVS即可,EFT才是戏肉

网友D:
引用 楼主:
ESD简单,TVS即可,EFT才是戏肉

我们只有很少一部分客户要求过2K,  一般都是按标准能过1K就行了,这样 VDE,CE都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可否认,芯片的EMC性能确实有好有坏,而且相差很大 —— 但是如果你真的做了那么多产品,就应该知道,还 ...

若果所有IO两级隔离,芯片磁导体全屏蔽,电源几级隔离(还要考虑级间耦合),估计什么芯片都能过,但关键是需要这样做才可以的,那这个芯片应该丢垃圾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只有很少一部分客户要求过2K,  一般都是按标准能过1K就行了,这样 VDE,CE都没有问题了. ...

能过认证不等于能在所有环境都能稳定使用哦,同一认证,对民用和工业使用,要求等级不一样

楼主:
奇葩的我脑袋一热使用了奇葩的芯片...

网友G:
EMC才是一个产品的关键啊,公司产品无数次死在EMC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Fail是指死机?程序跑飞?

死机和跑飞,有看门狗的结果就是复位。测试时,我会分4次测试,不开狗,开内狗,开外狗,两狗全开。对于工业设备,狗只是补救,狗不叫才是目标。

网友H:
972工业级的有没测过?

网友I:
看来我继续用stm32还是算比较明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EMC才是一个产品的关键啊,公司产品无数次死在EMC上。

EMC也是一个产品的价值体现之一,国内很多产品功能可以,但使用环境(电磁环境)一差,就挂了,同类的产品,进口的非常稳定可靠,也是一个价值的体现

楼主:
引用 网友H:
972工业级的有没测过?

NUC97X系列未用过,敢称工业级,估计有所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来我继续用stm32还是算比较明智的?

STM32早期IO击穿后容易VCC和GND短路,现在好像很少了,感觉STM32属于中上水平吧。以前STR9也很垃圾。

网友:
引用 楼主:
若果所有IO两级隔离,芯片磁导体全屏蔽,电源几级隔离(还要考虑级间耦合),估计什么芯片都能过,但关键 ...

所以你还是有路的,只不过看你怎么选而已!如果这个芯片哪哪都好,必然很多人用,带来的结果就是容易被破解了!

楼主:
现在矛盾是:
放弃该方案,意味降本失败,几个通宵研究,1个多月的辛苦白费,而且新项目时间紧逼。
继续,先天不足,不知还能提高多少,最怕到客户手上,苦逼的不断复位
烦!!!
头脑一热,事前没有仔细考虑和验证方案的苦果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过年的时间都花在这芯片上
当初选择这片,有如下原因:
1.内置DDR,QFP封装,减少造板成本和生产成本

楼主,N329XX不是工业级的ARM9,主要是因为内部集成的DDR不是工业级的。

如果要用在工控领域,是推荐用NUC972,可以过4.4KV EFT,这个新唐也有提供测试报告

网友K:
看来应当在选芯片时就先做emc,这个时候做确实比较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N329XX不是工业级的ARM9,主要是因为内部集成的DDR不是工业级的。

如果要用在工控领域,是推荐用N ...

972批量什么价钱?216脚QFP好像有点夸张

网友:
请教下有什么好方法预防和解决这种麻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来应当在选芯片时就先做emc,这个时候做确实比较尴尬

是的,原来都用欧美日MCU,心想再烂的,有好的电路和Layout,3Kv不成问题,没想到台系的居然这么烂。今晚调通了USB在线更新固件,高兴了一把,性高潮后突然想加钟做个EMC测试,一下子阳痿了,冰火两重天!

网友L:
芯片管脚间距是.4的,EMC自然好不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972批量什么价钱?216脚QFP好像有点夸张

发消息给你了,NUC972集成64MB DDR2,是在电表集中器上批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发消息给你了,NUC972集成64MB DDR2,是在电表集中器上批量了

未收到消息哦,谢谢提供资讯!

楼主:
引用 网友L:
芯片管脚间距是.4的,EMC自然好不了。。。

这个应该不存在绝对关系吧...DIE小确实会差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未收到消息哦,谢谢提供资讯!

你只接收好友的信息,所以发不了,你发个消息给我好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的,原来都用欧美日MCU,心想再烂的,有好的电路和Layout,3Kv不成问题,没想到台系的居然这么烂。今晚 ...

这肯定不能怨新唐甚至夸大到台系芯片上的,N329XX本身的定位就不是工控

像我们是绝对不会推荐客户在工控产品上用N329XX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肯定不能怨新唐甚至夸大到台系芯片上的,N329XX本身的定位就不是工控

像我们是绝对不会推荐客户在工控 ...

嗯,确实言重了,在此认错。芯唐出自华邦,原来也是基于对华邦的信任,华邦的FLASH,特别是SPI FLASH还是非常牛逼的。华邦的SPI FLASH,很容易使用,但要非常稳定使用,也是有点技巧,主要在软件处理上,否则有个别批次的SPI FLASH,会丢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肯定不能怨新唐甚至夸大到台系芯片上的,N329XX本身的定位就不是工控

像我们是绝对不会推荐客户在工控 ...

用329XX确实是我选型上的失误,被价格冲晕了头,抱侥幸心态所致

网友M:
不是吧,我前几天才推荐朋友用新塘~

网友:
这种是最悲剧的

网友:
看牛皮糖的资料还是不错的,听楼主这么一说,看来还是先用STM32凑合凑合吧

网友:
看来严格的产品,要选手熟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是吧,我前几天才推荐朋友用新塘~

坐等您朋友哭丧着脸,步履蹒跚的走来找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不存在绝对关系吧...DIE小确实会差一点

我也在用972,用两层板画的,电源乱七八糟的分布在四周,还多组! 不用做测试都知道肯定过不了EMC。。。。

网友:
悲剧没法逆转吗

楼主:
当初看329的规格书,用途里有写HMI,所以才估计可以用

楼主:
明晚抽空再试,先去吃饭,疲惫...

网友N:
复位电路和时钟电路加强一下???

网友O:
what product are you developing?

楼主:
引用 网友O:
what product are you developing?

specify system with HMI

楼主:
引用 网友N:
复位电路和时钟电路加强一下???

谢谢,明天试试有源时脉

网友P:
我们也有一款产品用329XX        压根没考虑EMI,   不过LAY出来的板好像蛮挑US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感觉你没处理好

或许...。。。。

网友:
找新唐技术支持问一下

网友R:
引用 楼主:
那我的板子,现在能过1.2K,1.5K时间长就会跑飞复位

什么产品,标准这么低。
我们产品标谁 EFT都是过5KHz 4Kv的。1.5KV就过不了,绝不是芯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们也有一款产品用329XX        压根没考虑EMI,   不过LAY出来的板好像蛮挑USB的    {:titter: ...

确实很挑USB,想串个磁珠都不行,TVS也得用超低pf的,比较垃圾

网友:
1.5KV就过不了,绝对不是芯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R:
什么产品,标准这么低。
我们产品标谁 EFT都是过5KHz 4Kv的。

仔细看帖再回复,别以为自己很牛逼

网友R:
引用 楼主:
仔细看帖再回复,别以为自己很牛逼

你这种玻璃心,不说也罢,就让你继续痛苦下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R:
你这种玻璃心,不说也罢,就让你继续痛苦下去吧。

嗯,是我错,面对此芯片,我现在是豆腐心,牛逼不下去

网友S:
正准备试试N32926做HMI,先看看楼主的实测结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S:
正准备试试N32926做HMI,先看看楼主的实测结果吧

看Datasheet,是可以的,我就是这么被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Datasheet,是可以的,我就是这么被坑的

持续关注结果
另楼主说价格有些诱惑,不知道代理给的32905的价格可以做到多少?请私信,谢谢

网友:
唉,遇到这种事情很郁闷,进不得,退不能,希望你能找到解决方法。记得有人说过对付台系芯片的经验,希望对你有启发,台系芯片电源102 103 104都得上,而且IO上也要上103,磁珠不能少,抓一把撒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原来都用欧美日MCU,心想再烂的,有好的电路和Layout,3Kv不成问题,没想到台系的居然这么烂。今晚 ...

用的什么复位电路?RC复位电路最好参考DEMO板取值,
另外3.3 1.8 1.2电源各加2个10uf电容试试。

网友:
如果芯片问题确实很难搞,同情楼主!

网友:
找技术支持吧,至少会得到改善方案

网友:
自从做电信设备才认识死机严重性,以前做消费电子觉得无所谓

网友:
芯唐的芯片确实不怎么样,之前有个公路上的项目用了它家的芯片,结果那没事就罢工啊

网友T:
碰到这种问题, 完全可以找原厂的AE 技术人员来支持,

网友:
当年 幸亏没用

网友:
长知识了,感觉敢于采用非欧美的都是高手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T:
碰到这种问题, 完全可以找原厂的AE 技术人员来支持,

以前在用 STM32 时遇到EMC的问题,找那些人就没什么鸟用,感觉就是几个混饭吃的,从网上抄几个大家都知道的手段来应付你。

网友:
群脉冲过不了是电源的问题吧,换个好点的电源试试

网友:
硬件问题我觉得相对好调啊。直接再画两个版本回来测试啊。然后现有的板子可以上机测功能了啊。
以前我们经常遇到这问题,想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在用 STM32 时遇到EMC的问题,找那些人就没什么鸟用,感觉就是几个混饭吃的,从网上抄几个大家都知道 ...

原厂AE技术来源就不可能是国外,实践经验肯定不容生产制造类企业研发强。

网友:
台系的芯片在抗干扰上都会比欧美低1~2个等级,所以对EMC,EMI有特别要求的,还是慎重选择。

网友:
LZ的EMC处理的不错啊,都是怎么做到的?最近在做EMC整改。

网友:
果断放弃吧,长痛不如短痛

网友:
EMC确实一些大厂如ST TI这些的产品会好点,之前遇到遇到MPS的一款电源芯片在300M-433M频段产生的噪声十分大,影响了接收

网友:
楼主用的是几层板?

网友:
楼主,EMC是拿什么仪器做的,这个仪器贵不贵?还是说找专业机构做的?我怎么感觉我们公司的产品没做过这个。

网友U:
能不能分享下经验,EMC怎么样才能做得好,公司的产品,群脉冲能到2KV已经是万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用的N32916.
刚开始测试时,我们的板怎么都过不了EFT和ESD, 但是用新唐的DEMO板子奇迹般的可以过.

模拟地和数字地也不分开吗?

网友V:
引用 网友U:
能不能分享下经验,EMC怎么样才能做得好,公司的产品,群脉冲能到2KV已经是万幸了…… ...

这用在工控产品应该不行吧

网友:
楼主说的是972吗?

网友:
EFT 好像没有对着MCU打的实验,多多从电源,空间耦合方面着手解决,有问题就解决,EFT确实很不好过

网友:
工业用,商用,少碰的好!

网友:
只能每pin加保护了,你老板城泪人了

网友:
客户没有严格要求的话,应能想办法过吧?

网友:
一直不看好台系芯片,尽管便宜些,但总觉得不靠谱。话说这些芯片厂商会提供可靠的Errata么。

网友:
PIC才是正道

网友:
哈哈,楼主不哭,站起来撸

网友:
我几年前就被警告尽量不要选台湾产的芯片

网友:
LZ在哪的?我们可以协助,不过收费的。我们目前的设备,只针对抗干扰。

网友:
做过EMC测试,     如果EMC 过不了  除了IC自身的问题以为,我觉得更多的问题可能在楼主的设计上. 毕竟想要靠芯片自身来防静电 这个实在为下下测. 要预先把可能碰到的干扰都考虑到.   电源  ESD 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U:
能不能分享下经验,EMC怎么样才能做得好,公司的产品,群脉冲能到2KV已经是万幸了…… ...

有个SB的方法,就是用金属胶带 裹起来  哈哈哈哈

楼主:
经过几天的试验,包括IO全电容磁珠电阻,金属外壳屏蔽,电源共模电感,有源晶振,复位引脚直接接电源(手动复位),结论还是。。。

过不了1.5。
此方案已死,意味着过年的激情研究浪费,银两的投入浪费,一个多月(闲时做做)的时间投入浪费。
感谢坛友的关注和帮助!!

网友W(2016-05-14):
楼主,EMC是拿什么仪器做的,这个仪器贵不贵?还是说找专业机构做的?我怎么感觉我们公司的产品没做过这个,我也想要问这个问题?楼主介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W:
楼主,EMC是拿什么仪器做的,这个仪器贵不贵?还是说找专业机构做的?我怎么感觉我们公司的产品没做过这个 ...

EMC测试项还挺多的,每个测试项都有相应的仪器。大概有以下测试项目:静电,群脉冲,雷击浪涌,电压跌落,射频辐射RS,射频传导CS。

网友:
引用 楼主:
ESD简单,TVS即可,EFT才是戏肉

TVS不一定是ESD的万能灵药,楼主这个产品看似走正规标准路线,能否讲讲总共都有哪些可靠性测试?

网友:
持续关注,找一家emc测试实验室,花钱让他们帮忙出一些整改意见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N329XX不是工业级的ARM9,主要是因为内部集成的DDR不是工业级的。

如果要用在工控领域,是推荐用N ...

学习了,很有收获。

网友:
选型有问题

网友:
新塘是华邦出来的啊?

网友:
找工业级的片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几天的试验,包括IO全电容磁珠电阻,金属外壳屏蔽,电源共模电感,有源晶振,复位引脚直接接电源(手动 ...

不是有高手说重新layout就可以么

网友:
lz的EMC测试设备是自己的还是外租?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这用在工控产品应该不行吧

我们都是4kv EFT,8/15 kv静电的
工业品

网友:
如果楼主舍不得放弃,建议从电源入手。
可以先从外面加滤波器,磁珠什么的试试。看看效果。

网友:
楼主节哀!
真要在工控上用,就选NUC970系列吧。

网友:
新唐有这么差吗??

网友:
不能忍的是:EMC性无能!

找芯片生产商来支持吧,否则搞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只有很少一部分客户要求过2K,  一般都是按标准能过1K就行了,这样 VDE,CE都没有问题了. ...

工业产品都要求4k

网友(2016-07-29):
芯片本身就不是工业级,偏得再工业级上用,还吐槽一堆,真是冤枉了新唐。
打个比方,我花5万买了个比亚迪F0,在高速和吉利GS赛车,跑不过人家吉利GS,就说比亚迪不如吉利。
比亚迪和吉利谁优谁劣先放在一边,这个比较的前提准备就不公平!

网友:
我选MCU都是先做电磁兼容测试的

网友:
别哭,如果是男人,就当众撸一发

网友(2018-03-21):
看了这个帖子,我犹豫了;硬件上都这么麻烦。。。

网友:
兄台说多了都是泪,工控和要求严格点的基本上不考虑国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过年的时间都花在这芯片上
当初选择这片,有如下原因:
1.内置DDR,QFP封装,减少造板成本和生产成本

真对产品的理解也到了骨灰级了。

网友:
1.忍了上电时序的奇怪要求
2.忍了复位电路的奇怪要求

不知道楼主所说的上面两点具体有什么奇怪的,好担心自己的第一版也遇到呀!

网友:
其实关键是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X:
用alphascale紫芯的内置sdram的mcu,保证你过8kV,轻松惬意,没有任何问题。
真正的工业级,高铁,电力,基 ...

8Kv?!静电吧? 8Kv群脉冲?5Kv已经是X级的哦。

网友(2018-12-21):
你用得3296X吧,是商业级的,听过抗干扰差,旁边打个手机就能挂,,3297X据说还不错,没用过,请大家指点下,准备用3297X,还在调研中

网友:
n972有用在电力负荷采集终端上,国内有20k的用量。应该快速瞬变,浪涌,静电都是4级要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过年的时间都花在这芯片上
当初选择这片,有如下原因:
1.内置DDR,QFP封装,减少造板成本和生产成本

我也在用这颗垃圾,连datasheet里面都是错误百出,没用过芯唐arm9或者isd系列的不知道坑有多大

网友:
脉冲群?不知道,没用过新塘的,但是我这边做的模块,4KV脉冲群打5kHz,33kHz,100kHz,都过了,我以为脉冲群没啥难度呢。。。

网友D:
这么说吧,我们之前设计用这个也不过。不过,后边改了七八次layout就过了。 这个芯片,layout相当关键,地不能分块, 整体性要相当的好。不信,你可以用新塘的官方demo打一下试下,怎么打都死不了。官方是四层板的,我们做成两层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说吧,我们之前设计用这个也不过。不过,后边改了七八次layout就过了。 这个芯片,layout相当关键,地 ...

4层改两层 牛啊

网友:
这颗芯片LQFP128的,好lay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X:
不好意思,我没有认真看,  4kV群脉冲,8kV,10kV静电, 按照电力标准过,是没有问题的。

群脉冲大多与电 ...

当年AVR的MEGA169,静电接触打过17kV,持续了几分钟,没动静,再高没再升上去,三基的设备,可以到20KV。旁边那个一直唱衰我们的专家脸都绿了照顾下人家的感情吧,毕竟年纪一大把了

网友:
大多数降成本的路上都会掉到坑里!

网友:
用了imx6ul,没有用新塘的,

网友:
EFT:
Electrical Fast Transient/Burst Test

网友:
大不了加盖子

网友:
你说了这么多,认为自已电路绝对没问题,你一开始就认为自已设计没有一点问题,群里硬件高手如云,你为何不把gerber以图片形式发上来,让大家看看,才能给你思路和见议,N32xx用于消费类,非工业级这大家都知道,ESD,.EMI能到什么水平,主要还是
看外围设计!

网友(2019-09-20):
高手对决,收益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