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器方向控制问题

楼主(2016-04-10):
以前没玩过,买了200左右的给小孩玩,刚给小孩示范起飞,结果飞跑了,没在找到(在树林旁边)。回想主要是起飞油门到底,飞高后就不知道怎么判断方向了,好像怎么遥控都越飞越远,结果就不见了。怎么掌握要领?难道不能遥控和飞机上加个电子罗盘,根据遥控方向,控制飞机方向?

网友A:
难道没有“无头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没有“无头模式”?

什么是无头模式?手册上好像有,有什么特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是无头模式?手册上好像有,有什么特点

据我猜测,飞行器上有罗盘,遥控器上也有罗盘,开启无头模式后,
如果遥控器指向飞行器,且遥控器会把自身的朝向发往飞行器,那么飞行器就能以遥控器的朝向为“前方”,就能知道往哪飞是靠近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猜测,飞行器上有罗盘,遥控器上也有罗盘,开启无头模式后,
如果遥控器指向飞行器,且遥控器会把自 ...

谢谢,查了下,可能飞机有罗盘,遥控器上不一定吧,只有再买个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