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移植过PIX代码的大神关于里面EKF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6-04-10):
小弟以前用的别的姿态测算程序,最近想试试PIX的EKF程序,也就是EKF_att_pos,但是移植完毕后发现输出的姿态和加速度无关,也就是加速度根本就不参与姿态融合计算,出来的姿态纯粹是用陀螺仪积分积出来的,通读了整个PIX的姿态融合代码,都找不到EKF里面加速度值在哪里参与了姿态融合。
小弟先讲下我对PIX代码EKF部分的理解吧,麻烦众位大神看看对不对。

首先是EKF参数初始化,包括各种噪声的预设值。

这个图中的值我已经按照代码里面的推荐值初始化了。

之后是如果EKF没有初始化,则初始化它。这个也已经做了。

其次就是EKF主程序了,流程是填数据(polldata)  运行EKF主程序,主程序又包括惯导方程更新,也就是六轴数据更新,这个是必须的,然后这些是可选的:GPS融合,磁力计融合,光流融合,气压计融合,测距仪融合。
之后就是发布各种数据。 整个EKF就完了,EKF和发布数据中间有个地形更新不知道是干啥用的。

我是这么移植的,这是我的进程循环过程:

首先是获取九轴数据
其次是填充数据:

再者就运行惯导方程更新,但是问题来了,加速度计的值,这里没有直接用到,用到的是Acc*dt,也就是dAngIMU;
但是推演下去,发现加速度的值在EKF主程序里面根本就没有融合到最终姿态里面去,也就是没有用加速度计的值修正最终姿态。

可以看到dVelIMURel = dVelIMU;,这个唯一和加速度有关的参数,在四元数归一化并转化为最终四元数输出时,都没有参与姿态融合运算。

之后dVelIMURel 参与了delVelNav参数的运算,但是这个参数看后面可以知道是加速度积分算速度用的,根本就没有参与姿态融合。然后这个程序就完了,EKF主程序部分又是对GPS等数据融合的部分,又没有加速度直接参与。

这样就导致了我的结果,那就是姿态数据虽然出来了,但是是纯陀螺仪积分积出来的,加速度计没有参与姿态修正。  不过我将代码下到PIX的硬件里面姿态又是正常的,我移植后又是不正常的。

我的EKF周期是0.002s,dtIMU什么的我都改过,确认没有问题,想请教下各位大神,PIX的EKF里面加速度到底是怎么参与姿态融合运算的?是不是我哪里配置错了导致加速度没有参与姿态运算?

以下是我的程序截取:
这是EKF参数初始化
dAngBiasSigma = 1e-07f;//_parameters.gbias_pnoise;
        dVelBiasSigma = 1e-05f;//_parameters.abias_pnoise;
        magEarthSigma = 0.0003f;//_parameters.mage_pnoise;
        magBodySigma  = 0.0003f;//_parameters.magb_pnoise;
  //gndHgtSigma  = 0.02f;
        vneSigma = 0.3f;//_parameters.velne_noise;
        vdSigma = 0.3f;//_parameters.veld_noise;
        posNeSigma = 0.5f;//_parameters.posne_noise;
        posDSigma = 1.25f;//_parameters.posd_noise;
        magMeasurementSigma = 0.05f;//_parameters.mag_noise;
        gyroProcessNoise = 0.015f;//_parameters.gyro_pnoise;
        accelProcessNoise = 0.125f;//_parameters.acc_pnoise;
        airspeedMeasurementSigma = 1.4f;//_parameters.eas_noise;
        rngFinderPitch = 0.0f; // XXX base on SENS_BOARD_Y_OFF

这是数据输入:polldata  有乱码,请无视  这里陀螺仪数据的单位是弧度/s   加速度计数据单位是g
dAngIMU.x = 0.5f * (angRate.x + X_Gyro*0.0174533f) * dtIMU;
        dAngIMU.y = 0.5f * (angRate.y + Y_Gyro*0.0174533f) * dtIMU;
        dAngIMU.z = 0.5f * (angRate.z + Z_Gyro*0.0174533f) * dtIMU;

        angRate.x=X_Gyro*0.0174533f; //ÊäÈë½ÇËÙ¶È,µ¥Î»:rad/s
        angRate.y=Y_Gyro*0.0174533f; //0.174533ΪPI/180 Ä¿µÄÊǽ«½Ç¶Èת»¡¶È
        angRate.z=Z_Gyro*0.0174533f;

        dVelIMU.x = 0.5f * (accel.x + X_Accel) * dtIMU;
        dVelIMU.y = 0.5f * (accel.y + Y_Accel) * dtIMU;
        dVelIMU.z = 0.5f * (accel.z + Z_Accel) * dtIMU;

  accel.x=X_Accel; //ÊäÈë¼ÓËÙ¶È,µ¥Î»:g
        accel.y=Y_Accel;
        accel.z=Z_Accel;

        magData.x=MAG_X;  //ÊäÈë´ÅÁ¦¼ÆÊý¾Ý
        magData.y=MAG_Y;
        magData.z=MAG_Z;

这是更新惯导方程的,和PIX的代码是一样的了,我觉得加速度是在这里面参与姿态融合的,但是找不到在哪里。
void UpdateStrapdownEquationsNED(void)
{
    Vector3f delVelNav;
          static float accNavMagHorizontal;
    float q00;
    float q11;
    float q22;
    float q33;
    float q01;
    float q02;
    float q03;
    float q12;
    float q13;
    float q23;
    float rotationMag;
    float qUpdated[4];
    float quatMag;
    float deltaQuat[4];
    const Vector3f gravityNED(0.0f, 0.0f, GRAVITY_MSS);

          if(First_Init_EKF==true)
                {
                        float initVelNED[3] = {0.0f, 0.0f, 0.0f};
            InitialiseFilter(initVelNED, 0.0, 0.0, 0.0f, 0.0f);
            posNE[0] = 0.0f;
            posNE[1] = 0.0f;
                }
    // 删除传感器偏置错误
    correctedDelAng.x = dAngIMU.x - states[10];
    correctedDelAng.y = dAngIMU.y - states[11];
    correctedDelAng.z = dAngIMU.z - states[12];

    Vector3f dVelIMURel;

    dVelIMURel.x = dVelIMU.x;
    dVelIMURel.y = dVelIMU.y;
    dVelIMURel.z = dVelIMU.z - states[13];

    delAngTotal.x += correctedDelAng.x;
    delAngTotal.y += correctedDelAng.y;
    delAngTotal.z += correctedDelAng.z;

    // Apply corrections for earths rotation rate and coning errors
    // * and + operators have been overloaded
    correctedDelAng = correctedDelAng - Tnb*earthRateNED*dtIMU + 8.333333333333333e-2f*(prevDelAng % correctedDelAng);
    prevDelAng = correctedDelAng;

    // 转化为等效四元数旋转矢量
    rotationMag = correctedDelAng.length();
    if (rotationMag < 1e-12f)
    {
        deltaQuat[0] = 1.0;
        deltaQuat[1] = 0.0;
        deltaQuat[2] = 0.0;
        deltaQuat[3] = 0.0;
    }
    else
    {
        // We are using double here as we are unsure how small
        // the angle differences are and if we get into numeric
        // issues with float. The runtime impact is not measurable
        // for these quantities.
        deltaQuat[0] = cos(0.5*(double)rotationMag);
        float rotScaler = (sin(0.5*(double)rotationMag))/(double)rotationMag;
        deltaQuat[1] = correctedDelAng.x*rotScaler;
        deltaQuat[2] = correctedDelAng.y*rotScaler;
        deltaQuat[3] = correctedDelAng.z*rotScaler;
    }

    // Update the quaternions by rotating from the previous attitude through
    // the delta angle rotation quaternion
    qUpdated[0] = states[0]*deltaQuat[0] - states[1]*deltaQuat[1] - states[2]*deltaQuat[2] - states[3]*deltaQuat[3];
    qUpdated[1] = states[0]*deltaQuat[1] + states[1]*deltaQuat[0] + states[2]*deltaQuat[3] - states[3]*deltaQuat[2];
    qUpdated[2] = states[0]*deltaQuat[2] + states[2]*deltaQuat[0] + states[3]*deltaQuat[1] - states[1]*deltaQuat[3];
    qUpdated[3] = states[0]*deltaQuat[3] + states[3]*deltaQuat[0] + states[1]*deltaQuat[2] - states[2]*deltaQuat[1];

    // Normalise the quaternions and update the quaternion states
    quatMag = sqrtf(sq(qUpdated[0]) + sq(qUpdated[1]) + sq(qUpdated[2]) + sq(qUpdated[3]));
    if (quatMag > 1e-16f)
    {
        float quatMagInv = 1.0f/quatMag;
        states[0] = quatMagInv*qUpdated[0];
        states[1] = quatMagInv*qUpdated[1];
        states[2] = quatMagInv*qUpdated[2];
        states[3] = quatMagInv*qUpdated[3];
    }
    // Calculate the body to nav cosine matrix
    q00 = sq(states[0]);
    q11 = sq(states[1]);
    q22 = sq(states[2]);
    q33 = sq(states[3]);
    q01 =  states[0]*states[1];
    q02 =  states[0]*states[2];
    q03 =  states[0]*states[3];
    q12 =  states[1]*states[2];
    q13 =  states[1]*states[3];
    q23 =  states[2]*states[3];

    Tbn.x.x = q00 + q11 - q22 - q33;
    Tbn.y.y = q00 - q11 + q22 - q33;
    Tbn.z.z = q00 - q11 - q22 + q33;
    Tbn.x.y = 2*(q12 - q03);
    Tbn.x.z = 2*(q13 + q02);
    Tbn.y.x = 2*(q12 + q03);
    Tbn.y.z = 2*(q23 - q01);
    Tbn.z.x = 2*(q13 - q02);
    Tbn.z.y = 2*(q23 + q01);

    Tnb = Tbn.transpose();

    // transform body delta velocities to delta velocities in the nav frame
    // * and + operators have been overloaded
    //delVelNav = Tbn*dVelIMU + gravityNED*dtIMU;
    delVelNav.x = Tbn.x.x*dVelIMURel.x + Tbn.x.y*dVelIMURel.y + Tbn.x.z*dVelIMURel.z + gravityNED.x*dtIMU;
    delVelNav.y = Tbn.y.x*dVelIMURel.x + Tbn.y.y*dVelIMURel.y + Tbn.y.z*dVelIMURel.z + gravityNED.y*dtIMU;
    delVelNav.z = Tbn.z.x*dVelIMURel.x + Tbn.z.y*dVelIMURel.y + Tbn.z.z*dVelIMURel.z + gravityNED.z*dtIMU;

    // calculate the magnitude of the nav acceleration (required for GPS
    // variance estimation)
    accNavMag = delVelNav.length()/dtIMU;

    //First order low-pass filtered magnitude of horizontal nav acceleration
    Vector3f derivativeNav = (delVelNav / dtIMU);
    float derivativeVelNavMagnitude = sqrtf(sq(derivativeNav.x) + sq(derivativeNav.y));
    accNavMagHorizontal = accNavMagHorizontal * 0.95f + derivativeVelNavMagnitude * 0.05f;

    // If calculating position save previous velocity
    float lastVelocity[3];
    lastVelocity[0] = states[4];
    lastVelocity[1] = states[5];
    lastVelocity[2] = states[6];

    // Sum delta velocities to get velocity
    states[4] = states[4] + delVelNav.x;
    states[5] = states[5] + delVelNav.y;
    states[6] = states[6] + delVelNav.z;

    // If calculating postions, do a trapezoidal integration for position
    states[7] = states[7] + 0.5f*(states[4] + lastVelocity[0])*dtIMU;
    states[8] = states[8] + 0.5f*(states[5] + lastVelocity[1])*dtIMU;
    states[9] = states[9] + 0.5f*(states[6] + lastVelocity[2])*dtIMU;

    // Constrain states (to protect against filter divergence)
    ConstrainStates();

    // update filtered IMU time step length
    dtIMUfilt = 0.99f * dtIMUfilt + 0.01f * dtIMU;
}

楼主:
啊,有木有人看得懂啊,我把PIX的EKF代码通读好几遍了,就是不知道加速度计怎么参与姿态融合了,不像以前的互补滤波程序,一眼就看出了加速度计是怎么融合进去的了。

楼主:
只有自己顶喽

楼主:
哎,看来是没人懂这玩意的原理了,用EKF2算了。

楼主:
再顶顶,真的就没有人研究过PIX的扩展卡尔曼算法吗?

网友:
没研究过呢,帮顶,等高人。。。。

网友:
你看的是pixhawk的stack还是APM的?

网友:
我看的pixhawk中的姿态估计有个.m文件,很容易就搞懂了啊,没LZ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