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笔记本扩展显卡分辨率不对怎么解决?

楼主(2016-04-10):
win10,thinkpad w520笔记本,家里的扩展显示器分辨率1920*1080,公司的扩展显示器分辨率1366*768.
单独在家里用,分辨率都正常。 拿到公司用一下,接扩展显示器后,回到家的分辨率就不对了,最高只能到1366*768。
而且调不上去,分辨率选项最高只有1366,必须在设备管理器中禁用显卡,然后重新启用,分辨率就OK了(W520是双显卡,扩展显示器是用一个独立显卡)。

显卡分辨率都是最新,而且重新安装过驱动,和驱动应该没关系。 请问有了解这情况的,知道如何解决吗

网友A:
会不会是待机模式从公司搬回家的?关机重启过吗?

网友B:
家里的显示器可能接的是VGA接口,线质量不好,其中的识别信号线压根就没接。

网友C:
待机或者休眠情况下更换外接显示器不会自动识别的,可以在设备管理器里面重新检测一下在改分辨率。

网友D:
其实告诉LZ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右键桌面,分辨率,然后点一下Detect就OK了。(中文版应该是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待机模式从公司搬回家的?关机重启过吗?

没有待机,每次下班都是关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的显示器可能接的是VGA接口,线质量不好,其中的识别信号线压根就没接。 ...

出现分辨率不对时,禁用显卡,然后重新启用,就能正确识别1920的分辨率了。 而且在家里关机、开机、关机、开机,扩显分辨率都还正常。说明和线材关系应该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装好两显示器的驱动再看看。

莫大说的这个,还真没太注意。
现在公司看到1366分辨率的显示器,驱动安装时正常的,回头在家再注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待机或者休眠情况下更换外接显示器不会自动识别的,可以在设备管理器里面重新检测一下在改分辨率。 ...

不是待机,是关机,完全断电后开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告诉LZ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右键桌面,分辨率,然后点一下Detect就OK了。(中文版应该是检测)。 ...

我的win10版本,应该是右键桌面, 显示设置,检测。
这个我测试过多次,无效。

楼主:
操作系统版本:Microsoft Windows [版本 10.0.10586]
驱动信息:

网友F:
强制输出固定分辨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强制输出固定分辨率呢?

扩显分辨率的选项,推荐就是1366*768,没有更高的选项。你说的强制输出,不清楚怎么去操作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扩显分辨率的选项,推荐就是1366*768,没有更高的选项。你说的强制输出,不清楚怎么去操作

我记得哪个地方能改分辨率,能直接输出显卡支持的范围。。
但是不记得了,只是偶尔弄出来过。

正常笔记本能记录不同的显示器的。
你试试换个显卡驱动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记得哪个地方能改分辨率,能直接输出显卡支持的范围。。
但是不记得了,只是偶尔弄出来过。

驱动程序安装过多次,而且安装过多个版本驱动,出现的问题还是一样的。
驱动信息在上面有贴出来,都是比较新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装好两显示器的驱动再看看。

安装好大显示器的驱动后,1920*1080p显示正常了,多谢莫大指点。

不懂显示端口,怎么能识别显示器的型号,显示器只是一个输出设备,难道它们之间有交互的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