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p下能用 WIN8下不能用jlink

楼主(2016-04-10):
在xp下用的好好的,在win8下不能在mdk中设置:

我用的是很久以前买的v7版本的jlink 单独用J-Flash ARM烧写是可以的

一开始我怀疑是mdk版本和jlink版本不匹配造成的,卸载装回380a还是不行,但在xp下又用的好好的。
百度了下,有两个答案: 1.删除环境变量,这个在我这电脑不存在。 2.管理员权限运行mdk
试了无果,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
win8怎么那么多不兼容,很多软件用的很不爽啊

网友A:
1.删除环境变量,这个在我这电脑不存在。
这个不是每个电脑都有的吗?

从错误看是没有找到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删除环境变量,这个在我这电脑不存在。
这个不是每个电脑都有的吗?

是说这个要删除的环境变量在我电脑里没有,因为我没有安装AT91-ISP软件。
DLL MDK安装路径里有

楼主:
从我单独用J-Flash ARM能够烧写来看,按理说驱动应该都没有问题了啊,难道mdk和 J-Flash ARM用的是不一样的驱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说这个要删除的环境变量在我电脑里没有,因为我没有安装AT91-ISP软件。
DLL MDK安装路径里有

可能是这个环境变量里面的路径不对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管理员运行看下,

试过不行  哎再折腾下win8实在不行,就准备升win10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这个环境变量里面的路径不对哦。

感谢回复!
参照这个文档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zX2OFIKSxS-nfX_uRNu
我没有发现这个变量,或者说还有其他变量会引起这个错误提示?

网友:
更新新版本驱动

网友C:
1.JLink 驱动。
2 USB驱动

楼主:
是指jlink固件升级,还是软件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JLink 驱动。
2 USB驱动

jlink驱动装了最新版本,问题照旧。。。

网友C:
你需要确定是找不到Jlink 还是能识别出来,但是连不上。

简单说就是能不了连上进行Debug。
我用了很久的WIn8,win10。
后来发现如果USB2.0没什么问题
如果插在USB3.0的时候我必须先删除USB3.0再重新识别硬件就行了,否则连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确定是找不到Jlink 还是能识别出来,但是连不上。

简单说就是能不了连上进行Debug。

感谢你的回复!
搞不清楚是不是和驱动有关了,看起来不太像啊。现在是点settings 不会弹出设置对话框。
刚刚在一台没有装过mdk和jlink的xp电脑上试了下,安装相同版本mdk 不安装jlink驱动,也是可以设置的,
虽然在设置对话框里会提示No Jlink Device found,但是他可以弹出设置对话框,而win8是不能弹出设置对话框。
win8一点settings就报错了,估计是win8下mdk加载dll时出现问题了。

楼主:
突然想起 mdk应该是32位64位统杀的吧,没有32和64位的单独安装包吧
感觉win8 真心不好使,装个office都折腾

网友C:
引用 楼主:
突然想起 mdk应该是32位64位统杀的吧,没有32和64位的单独安装包吧
感觉win8 真心不好使,装个office都折腾 ...

win8没有win10好使是真的。但是你说的32位和64位这个肯定没关系。
我确定我都装的32位的MDK IAR绝对好用。

你要不截个图,设备那页,让我们帮你检查一下是不是正常驱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8没有win10好使是真的。但是你说的32位和64位这个肯定没关系。
我确定我都装的32位的MDK IAR绝对好用 ...

设备那页指的是设备管理器中的显示吗?  那里是可以识别出来的 在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那有显示JLINK的。
只是和mdk连不上,单独用JLINK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截图只能晚上截图,是家里的电脑用不了。上班用的电脑是可以的。

网友D:
表示关注一下      在win8.1下面用jlink目前没遇到过楼主的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示关注一下      在win8.1下面用jlink目前没遇到过楼主的这个问题

请问 你的jlink固件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
固件是V8的  刚用f命令查的: Firmware: J-Link ARM V8

网友E:
win7,win8,win10都用过jlink v8,没楼主这个问题,把MDK完全卸载重新装一下,现在都5.18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n7,win8,win10都用过jlink v8,没楼主这个问题,把MDK完全卸载重新装一下,现在都5.18A了。 ...

我的是v7  不知道是否要更新固件了
但我这个是吃灰很久的了,我也不确定能否更新固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