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tlocker 加密 如果数据误删 容易恢复吗

楼主(2016-04-11):
最近打算加密电脑文件 用 Bitlocker 加密。但又担心如果那天数据丢失,是不是用普通的恢复软件恢复不了了?

网友A:
另外备份一个不加密的呗!

网友B:
用Bitlocker两年多的飘过~ 重要数据要经常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备份一个不加密的呗!

说得对,先用百度云 就合用,等到 文件太多了就买个nas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Bitlocker两年多的飘过~ 重要数据要经常备份。。。

有什么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注意的地方吗

Bitlocker的恢复密钥保存好 我有2次是用恢复密钥恢复的,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自己当时还不熟悉bitlocker,熟悉后再没发现啥问题。第一次启用时会消耗一点时间,平时根本感觉不到加密过程。
就算重装系统,win7装WIN7 或者WIN7到WIN10 ,bitlocker都能正常识别。

网友:
还是要多备份一个,以防万一啊

网友:
一直想用这个功能,因为不了解还是不敢用

网友:
可以用Truecrypt

网友:
bitlocker一般而言是:
1、按分区加密
2、用户输入的密码并不直接用于加密,加解密操作本身使用单独的密钥文件
3、密钥文件存储在硬盘内的一个地方(一般是系统分区之前的一个100MB小分区中)
4、用户输入的密码只是用来加密密钥文件的,从而保证未授权者无法解开密钥文件(从而无法解密实际数据)
5、所以更改密码时,只需要更改密钥文件即可,硬盘上的数据无需全部解密后再重新加密

只要小分区能恢复出来,密钥文件能得到,并且你记得密码(从而能够动用密钥进行加解密动作),那么数据恢复软件就能获得读写硬盘的权限。
当然通过恢复密钥获得读写硬盘的权限也是可以的。

以上这些原理,需要支持bitlocker的数据恢复软件。不过也是有的。

但是仍要强调:数据恢复不可依赖。尤其是在bitlocker约束下,我们多了以下的限制:
1、存储密钥文件的小分区恢复不出来,如果再没有留恢复密钥,那么必死无疑,知道密码也没有用!(因为用户密码并不用于加密实质数据)
2、支持bitlocker的恢复软件少,不合用、不给力的风险高
3、加密增加了数据量,提高了数据损坏的风险

有计划备份、备份媒介妥善归档、定期读取验证备份数据(缺一不可!),这是重要数据唯一的生存之道。共勉。

网友:
等换新硬盘或者新电脑尝试使用bitlocker加密~

网友:
好吧, 我还是比较担心,主要不会用 bitlocker  我重要文件直接用  rar压缩一下 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