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串口电平转换电路ttl to 232 ,替代 3232

楼主(2016-04-11):
图先放着,可以实现双向电平转换。 实测115200以内没问题,再高没有测试。

此电路的好处是可以通过S1来选择是 TTL还是 232 ,缺点应该是距离比电荷泵的小点。
适用于通信距离较近的场合。功耗应该比电荷泵式的低,考虑低功耗设计的也可以选择。

此电路可能会些疑问,大家可以共同探讨下。

网友:
可以作参考,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呀,利用异或门,转232就反相,转TTL就不反相

网友:
挺好的  学习了 可能用得上  谢谢

网友A:
迪文、大彩、等串口TFT屏,及早先一些带串口和TTL兼任的设备上多用这个ic  Ti的 HB86 呵呵呵,,,,

网友:
不错,学习了,有机会得用上

网友:
综合成本不低的,还不如3232

网友:
见过串口屏上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迪文、大彩、等串口TFT屏,及早先一些带串口和TTL兼任的设备上多用这个ic  Ti的 HB86 呵呵呵,,,,{:titt ...

然来是这样的,用过diwen,dacai,当时还以为什么高科技,呵呵
涨姿势了,学无止境啊

网友:
学习了,可以切换优点,可靠性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没有负压输出,这个电平不规范吧。

网友:
好像没有辅助电源,能兼容吗?

网友:
学习下,以后看能不能用上

网友:
3.3v稳压管感觉很容易烧掉。

网友:
感觉没啥用似的啊;

网友:
ic  Ti的 HB86

网友B:
以前的电脑RS232 的电平是 -12V ~+12V, (没有使用电荷泵,直接用开关电源的+、-12V)
后来出了个IC MAX232; 用5V供电,IC集成了电荷泵,把5V升压,电压翻1番, 那么RS232的电平就只有 -9~+9V(大约)
MAX3232 出来后,RS232 的电平就达到历史新低   -6~+6V  (大约)

楼上的电路更厉害  0~3.3V;

只要能用,节操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网友:
楼上分析得有理

网友:
收藏了,这个电路好像很多串口屏上面有使用…

网友:
串口屏上面S1的位置是一个0603封装的跳线,让用户自行短路或开路来选择电平

网友:
这样说串口屏的ttl和232的传输距离应该差不多了。距离远些还要自己再转一次232才靠谱。

网友:
是个不错的应用,平时也习惯用MAX232了

网友:
最早还有2只晶体管的电路。成本更低!

网友:
感觉还是用两个三极管搭的电路比较耐用

楼主(2016-08-24):
这个电路里面的主要是输入端的时候   如何把 + -  12V左右的电平 钳位到0  ,3.3V

所以采用了 串联1K  对地27.4K  反接4148和 3.3V稳压管。

这里对地的27.4K电阻应该是分压使用的。  具体取值为啥是这个值  还请知道的大师不吝赐教

网友(2017-03-25):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电脑RS232 的电平是 -12V ~+12V, (没有使用电荷泵,直接用开关电源的+、-12V)
后来出了个IC MAX23 ...

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
假如两边都这么弄…会不会崩溃…想了想貌似没事啊…

网友:
哈哈,电压低了点

网友(2018-06-11):
只是单纯的电平相位转换,达不到远距离传输的要求,电平范围达不到232的电平范围。

网友(2018-11-13):
RS232C的电平标准3-15V,正电平电压是够了,但是没有负电压呀

网友C(2020-04-03):
大彩触摸屏232通讯用的是这个电路,使用时遇到一个问题:
   我手头有一块板子,因为时钟芯片内置的电池寿命短,在板子上增加了一个备用的2302电池,以解决设备停电后时间丢失的问题,加2302电池前的板子为旧板子,加了2302电池的为新板子;
   旧板子一切正常,同样的代码,几乎相同的硬件,新板子和触摸屏通讯不上,1)量取了232芯片的电压对比,仅差0.1V左右,应不会导致通讯失败,2)新板子尝试了多个波特率,在38.4K波特率及以下通讯失败,但57.6K和115.2K波特率时通讯数据有部分能被触摸屏收到,只是数据不可靠,触摸屏上有的控件显示正常,有的不正常,3)新板子通讯失败时使用USB串口模块直接捕获触摸屏通讯的数据,可以捕获到数据,与旧板子数据没有差别,4)更改了新板子串口对应的IO口斜率,没有任何作用
  总之,这个电路看起来还是可靠性不高,具体的原因因为手头没有可用的示波器(有一台20M双踪示波器,上次拿出来还有荧光的,这次拿出来没荧光了 )无法作更进一步的分析,有知道的坛友希望能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没有负压,会存在兼容性问题的,部分主机无法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彩触摸屏232通讯用的是这个电路,使用时遇到一个问题:
   我手头有一块板子,因为时钟芯片内置的电池寿 ...

就你的描述来看 和这部分电路可能关系不大 找找其他原因看看。

网友D:
HB86, 可以实现双向电平转换。 实测115200以内没问题,再高没有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HB86, 可以实现双向电平转换。 实测115200以内没问题,再高没有测试。

HIN232芯片搭配该电路使用,以前一直都正常使用的,这次改板本来想改TTL电平通讯的,后来考虑到232标准电平兼容性更好,就保留HIN232芯片了,结果反倒出问题通讯不上了,9600通讯只收到触摸屏的数据,发给触摸屏的完全没响应,奇怪的是使用USB串口模块抓取数据毫无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你的描述来看 和这部分电路可能关系不大 找找其他原因看看。

确实和这部分电路没有关系,这个电路的输出接六合一USB串口模块,使用TTL电平并联到74HC86第8脚(你的图中是6脚)读取RXD信是正常的,所以只能是大彩触摸屏后面串口数据接收电路的问题,只是我也想不明白为啥用串口模块TTL电平方式可以读到串口数据,大彩触摸屏内的Stm32F103就读不到串口数据,没有示波器,暂时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