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速摄像头采集需要的芯片选择请教

楼主(2016-04-11):
最近在做一个关于二维码解码的项目,需要用到30W像素、120fps的摄像头,但是看了一下资料,pixel clock达到48MHz,那如果算上数据处理时间,需要用什么芯片呢?

网友A:
Mark, 我也在找高速摄像头,分辨率不用太高,采样率就越高越好

网友:
找安森美的,

网友B:
lz没说清楚是要CMOS图像传感器还是要后端采集设备,
如果是前端的话OV,aptina(原镁光)基本可以满足要求,
后端的话,DSP/ARM/FPGA基本都可以。看需求咯

楼主:
可能我描述的不太清楚,我问的是摄像头采集数据回来后需要用什么样的芯片处理数据,不是摄像头的采集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没说清楚是要CMOS图像传感器还是要后端采集设备,
如果是前端的话OV,aptina(原镁光)基本可以满足要求, ...

如果用ARM的话,需要主频多高的ARM芯片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ARM的话,需要主频多高的ARM芯片呢?

我一般都是COTEX-A8 A9的arm,目前有在用OMAP4460,具体主频我也没仔细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rk, 我也在找高速摄像头,分辨率不用太高,采样率就越高越好

我找的不是摄像头,而是摄像头采集数据后的数据处理芯片
你要高速摄像头,直接在OV官网找,总有一款适合你!

网友:
用FPGA吧,小容量的其实也不贵。

网友:
0.3MP@120fps还叫高速啊   Onsemi有很多方案可以用。LS有位仁兄列出的Python系列sensor  0.3M可以达800+fps。   你这个需求 其实选个并口的就行,48M的PIXEL CLOCK ARM和FPGA都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