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要搞测试光强的这么一个东西,有没有模块推荐?

楼主(2016-04-11):
求助大神们.
有没有这种模块呀.

要测试光强.

网友A:
BH1750模块,淘宝上有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推荐这个,正在用。。。

哟西.不错不错.
这个精度是怎么样的呀.

一头雾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BH1750模块,淘宝上有好多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哟西.不错不错.
这个精度是怎么样的呀.

误差20%.

楼主:
额.刚刚又找了一些资料.

搞懂了几个事情.

你推荐的这个是测量照度的.

我想要个可以测试光通量的探头..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C:
搭个车,这个光谱有限制,有没有从300-1000nm范围的光强传感器啊

网友:
问度娘,或宝宝,大巴,一堆,可以用。模块们都比较贵,
记得还有一个数字化的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搭个车,这个光谱有限制,有没有从300-1000nm范围的光强传感器啊

您是测试 光强?  是不是测试 流明 这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测试 光强?  是不是测试 流明 这些?

光强可以用模块 光通量 要积分球才行?另光强用模块  要加前面那块白色罩是均匀光线

网友:
我是测量光强变化的相对值,一直用光电池+放大+ADC,如果能单芯片解决就方便了,不过好多光强传感器波长都限制在400-700nm之间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5%85%89%E5%BC%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