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1206 0.1% 0805 0.1% 0603 0.1% 精密电阻

楼主(2016-04-11):
测量检测电路精度要求需要,需要用上精度为0.1%的电阻,关于 1206 0.1%  0805 0.1%  0603 0.1% 精密电阻  大伙用得多吗?
采购周期、电阻值类型、价格 方面  有没有比较大的 出入?

网友:
精度没啥问题,主要是老化与温漂。

网友:
选国巨的电阻,什么型号都有

网友:
0.1%应该价格会贵些,最好找供应商了解下

网友:
1206 0.1%的电阻你们都是在哪买的啊?10.2k和5.1k这2种真不好找,最后在mouser上买到了,不过还在上海清关中~~~

网友:
用的不多,一盘能够我用几年的,就是不好找

网友:
几百块钱盘和十几块一盘的差别。

网友A:
如果用得不多,可以买一堆低精度,然后自己筛选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得不多,可以买一堆低精度,然后自己筛选 不知道行不行

不行, 就算你选出来, 温漂如何处理 ?

网友:
国巨的0.1%应该也不是低温漂的。

楼主:
我是用在电力 三相电压电流测量 计量上的 ,现在 国网南网的要求都高了 精度要求都千分之一  千分之二  千分之三 了 ,除了电流 电压互感器 要选择好的 运算放大电路的电阻 也要用精度高的 才好满足要求  MCU的 ADC 选用了 16BIT的

楼主:
哪个牌子的 精密电阻  还有 精密码的电流互感器 电压互感器 大家都推荐一下 谢谢!

网友B:
一般用viking的精密电阻,柱状的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是图片的这一种吧 但是 感觉 封装大 占空间了,相0805的 不知能不能达到要求

网友:
lz做什么仪表啊

网友:
一般用松下的,还可以。价格1毛多一只0603封装和0805都有。

网友C:
我们用Viking 1% 25ppm好像四百左右一盘,实测精度基本在0.1%

楼主:
不是做仪表,做一些电力继保类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用viking的精密电阻,柱状的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用Viking 1% 25ppm好像四百左右一盘,实测精度基本在0.1%

感谢!感谢!感谢各位!

网友:
主要看温漂

网友:
好像低温票也没什么用,你不飘 传感器飘, 如果全部往一个方向飘问题也不大, 要准确还是加温湿度传感器建立曲线补偿

网友:
另外温飘可以做一下温飘电路来补偿

网友:
对普通的25ppm温漂的,厚生就够了。直接到嘉立创买厚生的。如果某个阻值没有,通过嘉立创找厚生订货就行,阻值随便你选,我订过多次了。

网友:
koa啊电阻,强烈推荐

网友:
高级高精度上,温飘是问题,精度不是问题

网友:
插脚的温漂好些

网友D:
厚生0.1%0805温漂指标大致是多少?20ppm?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厚生0.1%0805温漂指标大致是多少?20ppm?

常规是25ppm
手册上有5ppm和10ppm的型号,但我没买过,不知道价钱
你到嘉立创网站去要求代购就行了,写明你需要的阻值和温漂,他们会告诉你价钱和货期(货期可能要一个月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