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2F629用PIC KIT 3 程序烧录问题

楼主(2016-04-11):
最近要用一下公司一个很老的产品,用的PIC12F629,烧程序老是不成功,偶尔能成功一回,PIC Kit3能连接上,但是读ID不成功,读出来是00000000,下面是我的原理图和报错信息,那我遇到过的给指点一下。

网友A:
PICKIT3的电源负载能力及复位的高电压带载能力均较弱,建议:1.板子自带电,不用PICKIT3供电,2.检查629的复位电路是否有外接电路,R12的4.7K换为10K为宜.

网友:
如是PICKIT3供电的话上下调点电压看看, 2楼的回复很全面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KIT3的电源负载能力及复位的高电压带载能力均较弱,建议:1.板子自带电,不用PICKIT3供电,2.检查629的复位 ...

电源部分我没贴出来,是电路自己供电的,那是不是就不该把电路板的电源接到PICKIT3了啊?我试试
4.7K电阻换成10K了没啥效果

网友:
如果是KIT3坏了,里面有个Q6的PNP三极管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