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翰单片机2602b电机控制PID怎么算

楼主(2016-04-11):
松翰单片机2602b电机控制PID怎么算,有没有前辈做个的给案例,或是指导一下;求带飞

网友A:
这个需要你自己实际调试过程中,调整P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你自己实际调试过程中,调整PID

前辈有code 么  没有案例不知道怎么写啊

网友A:
PID的算法都是通用的,你这个单片机没有用过。你可以网上去找点相关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D的算法都是通用的,你这个单片机没有用过。你可以网上去找点相关代码。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