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接触fpga,导师直接给了个de1-soc,我该买其他开发板吗?

楼主(2016-04-11):
之前一直在四轴飞行器板块。今年刚刚考上了研究生,然后老师直接给了个de1-soc的板子(Cyclone V SoC with Dual-core ARM Cortex-A9,很高端的样子,然并卵),所以又要转战fpga了。
我是刚刚接触fpga,之前一直没搞过,最近才照着文档编了my_first_fpga,仅仅只流水灯的显示,发现编译完竟要5分钟...瞬间感觉不能好好玩耍了!...(因为之前玩stm32的时候编译完一个工程只是一会儿的功夫)。
所以比较困惑,是不是该先搞个较低端的fpga先入门?比如黑金的学习板子?况且拿着这么一个大板子,也感觉很难下手。

网友A:
你只用FPGA部分就行了呀?

网友:
上手快的 也用不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用FPGA部分就行了呀?

我记得照着例程创建整个工程的每一步,好像都没有涉及到arm部分,只有fpga部分,不太清楚您具体是什么意思呢,还是我工程的设置没对?

网友:
换ZYNQ   靠谱

楼主:
额,我们学校都用altera..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我们学校都用altera..

那个没戏了·基本没有推广

网友B:
您什么学校我不知,可能导师水平很高也不一定,以前我们学校的导师,经常找我帮他们收拾烂尾项目,看起来都是高大上,但目的还是骗经费,往往一个普通的ARM+普通的FPGA(甚至CPLD)能搞定,但却要买最高配的开发板。我一个小本科也懒得理他们,敷衍一下,我自己手头就有很多项目要做,攒点小钱自己用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什么学校我不知,可能导师水平很高也不一定,以前我们学校的导师,经常找我帮他们收拾烂尾项目,看起来都 ...

这个深表赞同,现在的专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什么学校我不知,可能导师水平很高也不一定,以前我们学校的导师,经常找我帮他们收拾烂尾项目,看起来都 ...

本来就有这种风气,都喜欢用高配的板子,我们实验室也是这样子。
我也只是小白一个,只求能学到更多东西

网友C:
官方的板子,还是比较不错的,资料比较齐,入门肯定比山上的板子强!楼主知足吧

网友D:
我在用de0-nano-soc,fpga部分包含几十个gpio,外加几个spi和pwm模块。
跑的rtems,基本功能实现了,简单测试了一下,跑得挺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官方的板子,还是比较不错的,资料比较齐,入门肯定比山上的板子强!楼主知足吧 ...

我当然知足了,但未免这个板子对初学者来说门槛高了,毕竟我是入门,所以是想先学习低端的,再回头看这个板子的时候,会感觉更好吧。

网友E:
ZYNQ的学习资料哪里可以找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ZYNQ的学习资料哪里可以找到?

官网,百度博客论坛,QQ群,淘宝,很多地方都有。。。

网友G:
研究生就是不同,一来就用高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用de0-nano-soc,fpga部分包含几十个gpio,外加几个spi和pwm模块。
跑的rtems,基本功能实现了,简单测 ...

那你是直接就上手了?之前没有买其他的板子直接就用这个板子入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官网,百度博客论坛,QQ群,淘宝,很多地方都有。。。

网友H:
工作了才发现那么高端的东西基本无缘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工作了才发现那么高端的东西基本无缘再用了~~~

呵呵,都是后来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研究生就是不同,一来就用高端的

额,其实是学校有这个资源,所以老师说我可以去借用,我现在反倒打算先学习低端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当然知足了,但未免这个板子对初学者来说门槛高了,毕竟我是入门,所以是想先学习低端的,再回头看这个 ...

FPGA高端底端学习起来没有什么不同,高级的资源你不用不就行了.你这个可以先从简单的设备开始学习,一直到比较大的系统,都可以用,时间长了,资源的位置记住了,分配IO更不容易出错了.比经常换版强多了.

楼主:
恩,谢谢你的指导。关键是编译时间太长了,这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FPGA高端底端学习起来没有什么不同,高级的资源你不用不就行了.你这个可以先从简单的设备开始学习,一直到 ...

恩,谢谢你的指导。关键是编译时间太长了,这正常吗?

网友I:
发现编译完竟要5分钟===换电脑配置,增加内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是直接就上手了?之前没有买其他的板子直接就用这个板子入门的?

公司第一次用这个芯片,硬件设计有误,现在直接拿这个开发板做demo演示。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发现编译完竟要5分钟===换电脑配置,增加内存

不是吧?4年前4600买的thinkpad..我8G的内存,i5处理器,另外有3个硬盘快满了

网友C:
5分钟在FPGA编译时不算长,深入了后面你还可能碰到以小时为单位的编译时间。不过流水等5分钟确实有些长,可以确认一下是否使用了其他的资源。另外,FPGA入门我推荐黑金的《 Verilog那些事儿》,这本书讲的比较浅显易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5分钟在FPGA编译时不算长,深入了后面你还可能碰到以小时为单位的编译时间。不过流水等5分钟确实有些长,可 ...

终于收到有用的信息了,谢谢!

网友I:
流水灯编译需要5分钟,那估计你程序还包括其他没用到的代码吧?

网友J:
其实道理都是相通的,直接把你逼到一个高的起点也不是坏处,altera的教程和官方wiki文档都很全,至少我感觉比zynq写的细致
只学习fpga就把这块板子当fpga用就可以了,和普通的fpga开发板没有什么两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流水灯编译需要5分钟,那估计你程序还包括其他没用到的代码吧?

我后来重新建了个工程,编译是两分半钟

网友:
可以吧,大一点的程序10多分钟都试过,换个64位的QII应该效率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其实道理都是相通的,直接把你逼到一个高的起点也不是坏处,altera的教程和官方wiki文档都很全,至少我感觉 ...

恩,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打算照着黑金的教程来学习这个板子,不知道行不行的通。

网友:
Altera官方的板子 很高端呢  有很多官方的例程 可以玩一玩

网友K:
ep4sgx530,一次下载10分钟。。。综合也要好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打算照着黑金的教程来学习这个板子,不知道行不行的通。 ...

当然可以了,我当时是用黑金的教程,我自己画的板子,FPGA教程是最通用的,IO分配一改就适合你的板子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K:
ep4sgx530,一次下载10分钟。。。综合也要好久

这芯片老BT了!!!我用过最大的也就是2S180

网友L:
建议换大内存,你搜一下altera对每种型号推荐的电脑内存大小吧。我要是没记错cycloneV应该是8G左右,不知道你那配置上去没。quartus特别吃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芯片老BT了!!!我用过最大的也就是2S180

坛友做的板子,用起来真是不错,C2的片子跑软核能上500M

不过最后做出来的实用东西都用的ep3c10...还有一次RAM爆了用的3c25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建议换大内存,你搜一下altera对每种型号推荐的电脑内存大小吧。我要是没记错cycloneV应该是8G左右,不知道 ...

上次给DE2-115例化一个36位*1k的SRAM,写的不对去用LE例化了,吃了60多G物理+虚拟内存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上次给DE2-115例化一个36位*1k的SRAM,写的不对去用LE例化了,吃了60多G物理+虚拟内存 ...

你这个厉害……机器什么配置?

网友K:
引用 网友L:
你这个厉害……机器什么配置?

16G内存的笔记本,C盘是固态盘还有80G空间

网友:
玩过一段时间的FPGA,但是编译环境太TM的大了,耗时又长,后来就不玩了

网友:
换新的Quartus 版本   并且 你确定 你工程里没有加入HPS?   还有玩FPGA 需要投资点电脑 。 不管哪家 都会比 MCU慢啊

网友:
以前玩一下学习板,不得了啊  编译都要半个小时以上。电脑都是假死状态中。太耗电脑资源啦。可能电脑配置也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K:
16G内存的笔记本,C盘是固态盘还有80G空间

膜拜,比不了

网友:
编译只要5分钟你就受不了了?我们现在动不动就一两个小时的编译时间怎么活?

网友:
FPGA编译时间比STM32长很多 很正常,但流水灯程序要5分钟就不正常了,除非程序写得比较复杂。没有用过高端FPGA,不清楚是否与IC有关

网友:
之前买了块黑金Cyclone V的核心板!

网友:
流水灯的话我编译也就不到一分钟,估计你写的有点复杂了吧

网友:
综合几个小时 布线几个小时你肯定没经历过

网友:
新手建议你买个黑金这类的可以加快你学习进度

网友:
可以入手黑金的797的一款,资料还行,其实你手上的主要是在线逻辑分析的时候比较占优势,其他的功能强大,当然事也多,所以编译起来要略慢一些。

网友M:
Xilinx的飘过,记得刚开始学习FPGA的时候,也是特别不适应这个速度。后来知道有仿真软件了,整个人都好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M:
Xilinx的飘过,记得刚开始学习FPGA的时候,也是特别不适应这个速度。后来知道有仿真软件了,整个人都好了 ...

仿真是不是能够很快的验证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N:
仿真是不是能够很快的验证设计?

仿真至少能够知道时序是否正确,而且仿真肯定比综合,布局布线,下载之后才知道结果,要快很多

网友:
上学那会也是DE2-115,高配的开发板,资料也挺全。可惜我只是用来点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