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舵机)角度控制,PLC选型问题请教

楼主(2016-04-11):
第一次选型PLC,输出3路PWM信号(周期20ms,脉宽0.5~2.5ms)控制伺服电机(舵机)调节角度。请问:
1. 必须采用有脉冲输出的PLC吗?(担心直接用定时器配合晶体管输出口模拟PWM信号精度不够)
2. 如果系统中需要输出12路PWM信号,有这样的PLC吗,还是有合适的扩展模块可选?

网友A:
plc发脉冲都是专用指令

路数12路的非常少,一般路数多的话直接走通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发脉冲都是专用指令

路数12路的非常少,一般路数多的话直接走通讯了

谢谢你的指教。
路数多走通讯就得多个PLC了,成本会增加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指教。
路数多走通讯就得多个PLC了,成本会增加不少

通讯不是走多个PLC,

而是选择支持通讯的伺服驱动器,通过PLC通讯控制伺服,这样就能控制多个伺服了。

网友B:
买个专用控制器+plc就可以了

网友C:
伺服电机还能用PWM控制角度?我记得都是用脉冲个数控制角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电机还能用PWM控制角度?我记得都是用脉冲个数控制角度的

是舵机,舵机也属于伺服电机的一种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专用控制器+plc就可以了

有没有专用控制器推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