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开源程序MPLAB X 3.26编译不过

楼主(2016-04-11):
最近有一个项目想要用到一份开源代码,想自己编译下源码:但始终报错,不知道如何解决,求大神支招

IDE:MPLAB X 3.26
编译器:XC16 v1.26 ;ASM30 3.12;ASM30 3.12

也试着用过MPLAB IDE 8.88,8.80,8.70,8.60,8.50去编译都是报一样的错误

编译之后,报错如下:

Expected constant expression for size argument.

Check operand #2. Operand must be between 0 and 15, inclusive.

Error: Invalid operands specified (‘bset INTCON1,#NSTDIS’).

网友A:
Expected constant expression for size argument。说的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pected constant expression for size argument。说的很清楚

开源的程序中,我没有动,人家都可以编译通过的!

网友B:
可能和编译器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和编译器有关

编译器版本换了好多,不知道该用哪个版本了

网友:
expected constant expression
中文对照:(编译错误)期待常量表达式
分析:一般是定义数组时数组长度为变量,例如“int n=10; int a[n];”中n为变量,这是非法的

网友C:
最好上传一下代码让大伙看看是什么情况,不然瞎灯黑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上传一下代码让大伙看看是什么情况,不然瞎灯黑火的

已经解决了,是汇编文件之间的调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