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类似MicroUSB大小的连接器,但又不与MicroUSB通用

楼主(2016-04-11):
求一种类似MicroUSB大小的连接器,但又不与MicroUSB通用。

网友:
将引脚调换

网友:
买个8脚的以上的,非标

网友:
很多年前mtk山寨机的就是你说的这种,一般是10芯,普通microusb插进去能充电但是不能数据。还有耳机线也集成。

网友:
这是标准答案了,这个座子大小和Micro USB差不多

网友:
我就是用2L说的MicroHD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