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移动硬盘看不到文件的求助

楼主(2016-04-11):
我的一个移动硬盘:打开我的电脑显示共93.1G,可用85.2G,证明有几个G的文件,但双击打开,说是文件夹是空的,换过电脑也如此。把移动硬盘插在智能电视上,可以看到里面的文件,也可以正常播放,有没有哪位高手了解这种故障如何处理?

网友:
工具栏选项  看看有没有隐藏的文件夹

网友:
工具栏选项  看看有没有隐藏的文件夹或者可能中了病毒

网友:
多半是中毒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隐藏了!

网友:
是不同的文件格式分区吗,装在ubuntu上看看呢

网友:
会不会是系统文件,比如垃圾箱之类的

楼主:
没有隐藏的文件夹,工具选项已经设置成显示隐藏文件夹了。
这次故障的导火线可能是前两天删除了一个包含很多小文件的文件夹。

网友A:
在我的电脑-》管理-》磁盘管理里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我的电脑-》管理-》磁盘管理里看一下

在磁盘整理里甚至可以看到一些可以释放出空间的文件。算了,懒得折腾了,已经重新格式化了。

网友B:
中病毒了!我的也有,一直没解决!换个电脑就能看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病毒了!我的也有,一直没解决!换个电脑就能看见,

哪里,换了台电脑也没看不到。不高兴折腾,已经格式化了。

网友:
应该是中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