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台二手西湖Z406B-1高速钻床来改装成钻铣床。

楼主(2016-04-11):
这种圆立柱的钻床改成铣床,有个缺点就是吃大刀的时候,机头就算锁得再紧,还是会左右慢慢偏移的,在机器震动下会偏得更严重。不过我只用来小吃刀铣软料。

这种钻床很厚实,从电机重量看是铜线,默认是三相380V供电,很容易改成三相220V供电,最大夹持6mm钻头,转速最高12000转。

改成三相220V的接法,用线切割变频器测试成功。

接着拆卸工作台的夹具发现底部是个十字燕尾滑台!

可惜是用螺丝代替丝杠,看来是长期工装,调一次就使用很久的。

未完待续。。。

网友A:
看了楼主的田园生活照片,很是享受,但有个疑问楼主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农家特产么?

网友:
这种强度不够,老实用小刀具吧

网友B:
钻床和铣床受力方向不同吧。铣活削切量大,估计轴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主的田园生活照片,很是享受,但有个疑问楼主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农家特产么? ...

有一种隐退叫功成身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小台钻有单相220V的吧,
你这个改装量不小啊,还有精度不好控制吧

我知道有用单相220V的,拿这台老货来改装,是看中它是真材实料做的。改装量也不大,精度做到够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床和铣床受力方向不同吧。铣活削切量大,估计轴受不了。

只用于小吃刀铣软料,比如:铝、铜、木头、塑料。

网友:
学习下,也打算弄台改 。

网友:
像是水泡过了的

楼主:
工作场所和存放场地很潮湿比较有可能,还有一种可能是使用了水性切削液。

网友D:
直接买台,节省时间干更重要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买台,节省时间干更重要的事

成品就贵了。时间很多,就买来玩玩,享受过程吧。

网友:
炮贩造福了广大D友啊。

楼主:
Z轴就改装这个深度定位的配件。

买来两个一模一样的二手拆机燕尾滑台,组合起来做为十字拖板。

网友:
好久不见,楼主厉害

网友:
楼主加油,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
顶楼主,动手能力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