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roteus 仿真点阵字体缺笔画 而且速度奇慢

楼主(2016-04-11):
   今天帮同学做毕业设计 画的proteus的32*32的点阵图    实物做出来都可以的  感觉proteus 的仿真速度好慢 我自己开了个计数器  1秒才只能扫描5屏  而且是全速    怎么回事  万能的论坛

网友A:
仿真就是这样的,别较真,要想速度快换顶级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就是这样的,别较真,要想速度快换顶级的配置

什么意思  电脑的配置吗  为什么别人好的仿真到我这里也还是一样的 少笔画的   这个程序我实际制作就是好的   不知道为什么 奇葩呀 气死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的速度太慢了

是不是设置问题

网友:
有时候仿真和实际板上的运行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仿真可以下载到实际板上不一定就可以。还是那实际的板子调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  电脑的配置吗  为什么别人好的仿真到我这里也还是一样的 少笔画的   这个程序我实际制作就是好 ...

别人好的仿真,如果到你这就不一样,至少有两种情况:一种使用的仿真软件版本是否一样(包括破解是否一样),还有就是安装环境是否一致。就像同样一个软件,有的人可以顺利安装使用,有的人死活用不起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