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组播怎么通过路由器

楼主(2016-04-11):
请教:组播怎么通过路由器

网络连接如下图:

现在通过光猫CN能上网;
通过光猫CU可以看IPTV的组播,但不能上网。

机顶盒插入CU光猫的任一口可正常收看。
机顶盒插入CN光猫的任一口就无法收到IPTV组播信号了。

问题就是如何让CU的组播信号能传到CN的LAN口里来呢?
就是说把机顶盒插入CN光猫也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
用三层交换机组成VL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三层交换机组成VLAN

在现在这两件设备的条件下是否可以设置什么达到目的呢?

网友:
传统意义路由器有配置组播,通过嗅探IGMP协议来把组播发到相应端口。家庭网关就不好说了

电信iptv不一定是组播,也许对端是某个内网服务器吧

网友:
一般三层交换机都支持跨网段组播。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现在这两件设备的条件下是否可以设置什么达到目的呢?

你的CN可以设置IPTV么?我的路由器可以设置,可以的话,你百度搜一下,如何设置
(我没用过路由器的IPTV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