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BF003步进电机可以直接用MOS管驱动吗?

楼主(2016-04-11):
75BF003步进电机30V 4A ,可以直接用MOS管驱动吗?,三相用三个mos管,电机六线,三个并一起接一个公共极,然后A-AB-B-BC-C-CA如此驱动?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驱动电路推荐一下啊,谢谢

网友A:
我相信大都是MOS管驱动的,少数是晶体管,电子管与继电器在理论上也能驱动,但工程上没有见过。
许多学生用的实验板,步进电机就是用ULN2003推的,应该叫达林顿晶体管驱动。
用什么作开关不是关键,稳定电流才是关键。
有些电机绕线细且多,电阻大,就无需稳流电路,但这种电机一般只用在低速场合。如打印机走纸,定时器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相信大都是MOS管驱动的,少数是晶体管,电子管与继电器在理论上也能驱动,但工程上没有见过。
许多学生用 ...

为什么别人做的,每组线圈都串了个4007啊,不是4A的电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