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掏钱为公家办事,买一块电感电容表

楼主(2016-04-11):
请各位推荐一块,便宜好用,精度高的 电感电容仪表。主要测量贴片电感电容。谢谢

网友:
同惠电桥

网友:
胜利的便宜

楼主:
查了一下价格几大百,有便宜一点的就更好。收一块2手好用的也行

网友:
手持式的就选Keysight的U1732系列的,便宜的也有同惠的TH2822系列

网友:
要便宜就不能要求精度。淘宝上一搜一大把。

网友:
买来用的就至少1000多买个电桥,买来装样子应付的就买个100多优利德或者胜利的表。

网友:
电桥要便宜能用,数据比较可靠估计就是同惠2822系列了!什么优利德胜利,那参数标的再好没用,不要相信好运气会在你身上,不要相信他们是大公司做出来的仪器可靠,不要觉得他们的万用表可以凑合用而直接等效他们的电桥也能凑合用,真的不行!

网友:
同惠的,国内的第一选择

网友:
建议同惠。

网友:
为公家办事,老板对你真好啊

网友:
好像淘宝上有一款外形山寨的,但是精度还可以

网友A:
有台鸿昌的,还不错

网友:
同惠的TH2822

网友:
  mlcckey.com    电容参数网,不过是贴片电容的

网友:
建议买同惠的,手持机几百元的,频率在1K就能满足一般测试了,有钱能报销就买好点的频率在10K以上的,这样测试精度要好

网友:
推荐一下这个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f2ppsak0b52

网友B:
我有一块胜利电感电容表,要吗

网友:
同惠的同门做的优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块胜利电感电容表,要吗

精度如何?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如何?什么型号

明天查下告诉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如何?什么型号

型号:victor 6243+

网友(2016-07-08):
引用 网友A:
有台鸿昌的,还不错

鸿昌的,用的生不如死 。

网友:
简单测量带电容的万用表就行,精密测量的话电桥。同惠的见用的多

网友:
同惠相信不会选错

网友:
我之前买了一个同惠的TH2822C,1580买的,用着还可以,但测电感精度不高

网友:
国产的就是同惠的,价格也很贵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先华普的LCR表,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b47&abbucket=13

网友:
便宜的精度不给力吧

网友:
哈哈,我也是自己掏钱给实验室买了一个LCR电桥,感觉用起来可以,不过需要自己动手组装一下。淘宝搜索“许老师 LCR电桥”

网友:
17楼那个巨好用,什么样的大电感大电容都能测,最近刚买了几个巨无霸10000uF电解,用这个轻易就测出来了,单就这一个功能,已经把LS所有推荐的名牌表给秒掉

另外淘宝买的成品电感也能测,5%误差也可以接受,实在精度不够可以上万能组合示波器+信号发生器

电桥什么的根本不需要

电桥重要功能是测量电抗损耗,在常规设计里面毛用都没有

网友:
我用的是这款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request_coun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