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 FPGA逻辑生成bit文件的如何压缩变小

楼主(2016-04-12):
最近使用Spartan 6 的xc6slx150 fgg900,就写了一段逻辑代码生成的BIT文件就有4MByte,吓尿了。配置的FLASH芯片设计8Mbit,完全不够用啊。
代码贴过来:
assign FPGA_3_CLK = GCLK_100M;
assign FPGA_4_CLK = GCLK_100M;
度娘里面说有COMPRESS命令,但貌似ise14.2之后就没有了。之前用3E的资源用了80%,也就300多K。不能理解啊,求助!!!

网友A:
右键点击“generate programming file”,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process properties”在弹出的窗口中就有compress选项,打钩就可以了。然后重新生成下载文件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点击“generate programming file”,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process properties”在弹出的窗口中就有com ...

老眼昏花了

网友:
呵呵,有的菜单确实藏的有点深了,不过以后都用VIVAD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