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EMI测试设备

楼主(2016-04-12):
公司产品要过EMI抽测,大概30-300M的即可
还要测试环境有没有要求,比如电波暗室?

楼主:
近场探头配合示波器自带的频谱分析 有没有用?

网友:
没用过这种设备 同求推荐

网友:
同求,不知道价格多少

网友:
楼主是要抽测哪些项目

网友:
看什么项目,辐射类的对环境要求高。

网友:
赛宝实验室的那种,基本是几十万。自己可以买个2G左右的。几千块钱淘个二手的。可以先排掉一些干扰,反正找到干扰点。把干扰降下来就会有把握些。再就是可以找些小型的实验室,先在那里做,这样就比直接去赛宝做省事。

网友:
不如找一个实验室去测

楼主:
去专门的实验室价格贵 时间成本也高 能自己摸底整改 少去实验室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