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USB声卡,打算做个RLC测试仪看看

楼主(2016-04-12):
参考链接:http://www.amobbs.com/thread-4961166-2-1.html

网友:
这个usb声卡好简洁

网友:
只是能出声而已吧

网友:
里面有点简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usb声卡好简洁。

这USB声卡算是不错了,可以提供改装空间,有一种像U盘那样的全绑定ic的你连改装的机会都没有

网友B:
这个声卡不错了,我找的一个U盘形状的,也准备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声卡不错了,我找的一个U盘形状的,也准备试一下

买了一个U盘形状的不能用,只有话筒单声道输入,查了下用的CM108芯片

楼主:
我这个用的是CM6206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一个U盘形状的不能用,只有话筒单声道输入,查了下用的CM108芯片

确实是CM108,先不折腾了

楼主:
原理图,运放用LMV358,由于是5V单电源,信号地用2个200欧姆电阻分压提供。

楼主:
测试1K标准电阻频率1000hz时较准,但其他频率误差较大,怀疑声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1K标准电阻频率1000hz时较准,但其他频率误差较大,怀疑声卡问题。

你这个地有问题吧,搞个TL431试试

网友:
虚地分压电阻要并大电容。

楼主:
分压电阻并大电容也测试过,实测比对了几组数据对结果基本没什么影响。431倒没有试过

楼主:
软件看到个汉化的版本,英文不好可参考一下。原始网址:http://bbs.yleee.com.cn/thread-31140-1-1.html

网友(2016-07-02):
USB声卡原来 还可以这么现啊,学习了.

网友:
测试线用屏蔽的会好点吗?

网友:
我还买了好几块这个芯片 还没来得及玩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不过这种声卡精度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