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 msp430 驱动 sx1278 应用在无线仪表中

楼主(2016-04-12):
由于项目需要低功耗,所以主控选择了msp430F4152,无线芯片选择了sx1278。

本贴主要记录在项目进行中各种调试问题,希望能得到坛友的帮助。

计划两周完成。

网友A:
SX1278距离很远你要说低功耗就欠妥了吧

楼主:
选择了一款sx1278的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择了一款sx1278的模块

跳频模块不可能省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X1278距离很远你要说低功耗就欠妥了吧

你使用过没,宣传资料休眠功耗1.5uA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使用过没,宣传资料休眠功耗1.5uA

我用过他的Demo板,距离市区3KM

楼主:
选定 主控和模块后 就是画图,打样了

楼主:
嘉立创 打样的板 已焊接完毕 开始调试程序

网友B:
SR1278用个mos开关,不用时/休眠时都关掉,估计可以更省电。最近用PIC做低功耗,最小系统休眠时有450na,基本达到其datasheet标称值。想看看你这个功耗有多少?

楼主:
已调试完成,代码已共享

源代码

楼主:
传输距离亲测不到500米,穿墙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SR1278用个mos开关,不用时/休眠时都关掉,估计可以更省电。最近用PIC做低功耗,最小系统休眠时有450na,基 ...

这功耗不错,工作时发射距离有多远?波特率是多少?一次发多少字节?

网友C:
模块比较小,希望楼主能发表一些日后使用方面的情况,例如稳定性、距离、实际功耗方面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块比较小,希望楼主能发表一些日后使用方面的情况,例如稳定性、距离、实际功耗方面的信息。 ...

我会持续更新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传输距离亲测不到500米,穿墙效果很好

这个用的是多大的波特率?有用到他们特有的LoRA吗?

楼主:
波特率 9600 功率20dbm 是LoRA 接收很灵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用的是多大的波特率?有用到他们特有的LoRA吗?

波特率 9600 功率20dbm 是LoRA 接收很灵敏

网友E(2016-05-19):
引用 楼主:
选择了一款sx1278的模块

你选的1278的模块哪里能买到,我也想玩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波特率 9600 功率20dbm 是LoRA 接收很灵敏

换天线  哈哈 ,天线匹配好 可以几十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选的1278的模块哪里能买到,我也想玩玩

马云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他的Demo板,距离市区3KM

有这么远?选用的多大的功率?对板载的模拟信号会不会有干扰,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这么远?选用的多大的功率?对板载的模拟信号会不会有干扰,请指教! ...

有的,自己测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B:
SR1278用个mos开关,不用时/休眠时都关掉,估计可以更省电。最近用PIC做低功耗,最小系统休眠时有450na,基 ...

哪个系列,什么模式,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哪个系列,什么模式,谢谢

PIC18F46K80,LF系列的可能更省电,但板子需要5V供电,所有选F系列的了

网友:
发射功率20dBm容易损坏1278

网友(2016-08-18):
想知道这款模块LORA在户外透传性能怎样,容易给什么环境干扰到吗?

网友:
现在做到哪一步了?   楼主上上进度啊  学习学习啊

网友:
模块价格贵了点。20之内的话还可以。

网友:
间隔时间发送的情况下,会不会出现接收丢帧的情况?

网友:
楼主,最后实际的待机功耗做到了多少,还是没有写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输距离亲测不到500米,穿墙效果很好

这种微型天线  能做到500米 已经很不容易了

网友(2017-02-22):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他的Demo板,距离市区3KM

方便给个模块的链接吗?

网友:
楼主有没有测试,发送一包数据,最大长度是多少??

另外,市区内,我感觉距离就250米内,,

加网关大功率天线后,也就2.5km。。。

网友(2017-04-08):
不知道楼主的低功耗后面做到多少了?整机的功耗是多少,目前也在弄一个类似的设备,不过功耗下不去,芯片是进入低功耗了,但是发现,他的mosi口很奇怪,他会导致功耗增加,由于不加SX1278,板子的功耗是1ua左右,加上SX1278,设置进入低功耗,功耗就变成10ua了,然后依次断掉MISO,MOSI,SCK,NSS等,发现除了MOSI,切断其他的功耗还是10ua,切断MOSI后功耗变成23ua,接上是10ua。如果只接上电源的时候,测了下MOSI的电压是1.2V。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管脚导致多浪费了电流。

网友H:
楼主,可以实现多机通讯么?一个主机接很多个丛机通信,而不干扰对方

楼主:
主从机制 同一时刻 只有一个从机和主机 通信,何来干扰

网友:
STM32L031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可以实现多机通讯么?一个主机接很多个丛机通信,而不干扰对方

主从机制 同一时刻 只有一个从机和主机 通信,何来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天线  哈哈 ,天线匹配好 可以几十公里

用什么天线好?怎么选?

网友I:
MSP430你用什么下载器?

楼主:
引用 网友I:
MSP430你用什么下载器?

LSD-PRGS430U 多功能离线编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LSD-PRGS430U 多功能离线编程器

刚淘宝查了下,挺贵的 1K多
我觉得MSP430很纳闷的地方是不能像STC一样用串口下载程序

网友(2017-06-30):
楼主,我i移植了你的代码。初始化lora后直接接收,发送端能进入发送中断,但是,接收端不能进入接收中断。。

网友:
lorawan有个classA,classB,classC的东西,楼主能说下这是什么东西吗?楼主有这类class的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