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过孔盖油到底怎么设置?用JLC提供的方法出问题了

楼主(2016-04-12):
如题,PROTEL99SE过孔盖油到底怎么设置?用JLC提供的方法出问题了。上周做一批小批量的四层板,JLC要求一定要提供GERBER文件,没办法,转GERBER了。一开始就问了怎么设置过孔盖油,JLC技术支持给我发了一个文件,大家请看附件。
照着说明设置了,转成GERBER文件,由于第一次接触,也不是很懂,没用CAM350去检查阻焊层,就投板去做了,今天收到板子,过孔全开窗了。
学着去用CAM350去看文件,确实是我发的GERBER文件就是开窗的。跟JLC技术支持沟通,他说在Design Rules ->Manufacturing->Solder Mask Expansion下应该只保留一条规则,即VIA的设置,不应该有两条(我没删除整板的那条)。照着又改了一下,重新导了GERBER,用CAM350看,过孔还是开窗的。所以我就不明白,JLC的这个方法是可以的吗?附图是我最终的设置。

后来我在网上查,有教把VIA的Tenting属性打上勾的一种方法,我重新试了一下,这种就可以,重新导出GERBER文件后用CAM350看就没开窗了。

Protel 99 SE过孔盖油设置.pdf

JLC提供的过孔盖油设置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给PCB,然后说盖油,,,,

网友:
就是就是,下单的时候可以选的!!

网友B:
转GERBER前如何在protel 或者pads设计出过孔盖油!---这才是最标准的做法!

在protel中 via属性中有一个tenting 选项,如果打上勾,则一定是盖油 那么你转出来的就全是盖油了。

在pads中,pads转文件是要想过孔(via)盖油方法:
在输出soldermask即阻焊层时只要勾选上上solder mask top ----下面的vias,代表全部过孔开窗,不勾选即过孔盖油

总结一下:pad按pad做,这就是插件孔,via你有两种选择,如果提供原文件,下单时候让你选,如果提供gerber文件,一定要请检查gerber文件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http://www.sz-jlc.com/home/informationDetails.js

Protel99se过孔盖油无法设置全局的解决方法
www.sz-jlcbbs.com/restore-2573-1-1-all-1-1.html

PROTEUS画板子,过孔如何设置盖绿油?
www.amobbs.com/thread-558843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给PCB,然后说盖油,,,,

JLC一定要转GERBER了,以前我也是给PCB文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GERBER前如何在protel 或者pads设计出过孔盖油!---这才是最标准的做法!

在protel中 via属性中有一个te ...

如果你们技术支持一开始跟我说VIA设置tenting 选项,打上勾就可以,那我肯定不会出错。偏偏他直接发那个文件,用的是另一种方法,我到现在也不知道那种方法行不行。结果现在做出来就有问题了。要命的说过孔也喷锡了,返工会有问题,返不了工。我现在都不知道这批板该怎么处理了。

网友C:
tenting 选项,打上勾,好像立创也是这样的。
你说的第一种方法,没有见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tenting 选项,打上勾,好像立创也是这样的。
你说的第一种方法,没有见过啊。 ...

请下载我附上去的JLC提供的那个文件,不过我到现在也不清楚这个方法行不行。

网友:
个人一直使用tenting 选项,打上勾,都过空盖油了,你附件方法也是JLC提供的吗?

找了一下,我看到的是这个,第三点:
http://www.sz-jlc.com/home/infor ... mp;&info_id=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