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一个字符串,有两个字符,一个0x1,和一个'1', 如...

楼主(2016-04-12):
char string[] = "\x011"不行,直接到当成一个数0x11处理。
char string[] = "\x01 1"不行,多一个空格。

网友:
char string[] = {0x01,'1'}  这样呢

网友:
LZ想要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
char string[] = "\x01\x31"  不谢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A:
char string[]={0x1,'1'} ;  不知是不是这样

网友:
正确答案:  "\x01""1"

楼主:
4楼不好,我还要知道后面的ASCII 码,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ar string[]={0x1,'1'} ;  不知是不是这样

不想用逗号

网友:
"\x01\x01"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楼不好,我还要知道后面的ASCII 码,不方便

转意符 后已经是ASCII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