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时钟输入的n和p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4-13):
对单端时钟输入是否可以接到随便哪个clk的脚?

网友A:
分别对应差分的-、+

网友B:
二楼正解,单端输入应该是接到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别对应差分的-、+

如果用了一个晶振输入到一个p端作为时钟,在quartus里要进行什么配置吗?

网友C:
正 负吧 positive negativ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楼正解,单端输入应该是接到P

我看到settings 里的filter设置里有个设置差分口作为单端的选项,默认是off的,除了这个在用单端的时候还有哪里需要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 负吧 positive negative

嗯,就是有关这个的时钟配置方法的资料很少,手册大概翻了下也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就是有关这个的时钟配置方法的资料很少,手册大概翻了下也没找到。。。 ...

pin planner里设置好引脚就行

网友:
差分时钟输入,比如使用serdes时会用到;
对于单端时钟,我觉得两个引脚都可以用;

网友:
单端时钟输入可以用任意一对时钟专用通道的一个引脚,只要不同时使用一对引脚就没问题

网友:
得多高速的时钟才需要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