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轴云台方位旋转会导致俯仰、横滚偏移问题求助

楼主(2016-04-13):
我做的两轴无刷云台,用的是EvvGC开源方案,IMU用的是六轴传感器MPU6050,走I2C通信,之前飞行测试过几次效果还是很不错的,但是最近发现,飞机飞航迹的时候,航点切换(也就是飞机方位旋转)时,云台的横滚和俯仰就会有小角度的偏移,通过图像可以观测的到,但是自己还能修正回来。云台回传给地面端的姿态角显示一直是0度,并没有偏移,但是实际确实是偏了。不知道问题描述的是否清楚,希望业界大神,航模大牛们讨论讨论,指点一二,不胜。

楼主:
没有人知道原因吗?现在我怀疑是IMU的安装问题,验证了一下确实如此。IMU安装的偏,且没有加速度校准的话,就会产生这种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人知道原因吗?现在我怀疑是IMU的安装问题,验证了一下确实如此。IMU安装的偏,且没有加速度校准的话, ...

我们做的都会在安装后做加速度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做的都会在安装后做加速度校准。

你好,我刚刚还在发帖求助,怎样进行加速度计校准?能指点一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刚刚还在发帖求助,怎样进行加速度计校准?能指点一二吗?

我也是刚接触没多久,稍后我给你一个校准的程序,你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刚接触没多久,稍后我给你一个校准的程序,你看下。

lzl880522@163.com我的邮箱,不胜感激

网友(2017-02-17):
属于解算问题,加速度计在方位轴旋转时感应到了加速度,俯仰和滚动的加速度应该减去方位离心加速度的分量

网友B:
加速度计感应的是重力,旋转的时候有个向心力,所以加表不准了,需要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速度计感应的是重力,旋转的时候有个向心力,所以加表不准了,需要补偿~ ...

恩 确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