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 传感器级联

楼主(2016-04-13):
用单片机的一个I2C 接口怎么实现读取多个MPU6050 数据?级联可以吗?

网友A:
6050有个地址选择引脚,一个单片机iic可以直接挂两,6050的地址选择脚一个接地一个接vc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050有个地址选择引脚,一个单片机iic可以直接挂两,6050的地址选择脚一个接地一个接vcc ...

最多确实挂两,问个问题,兄弟使用过 DMP 没有,话说初始化需要好几秒,感觉时间太长,不知道有什么技巧没有

网友:
如果有超过2个,用多个iic接口,或者用pca9517分时,或者用nmos分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多确实挂两,问个问题,兄弟使用过 DMP 没有,话说初始化需要好几秒,感觉时间太长,不知道有什么技巧 ...

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多确实挂两,问个问题,兄弟使用过 DMP 没有,话说初始化需要好几秒,感觉时间太长,不知道有什么技巧 ...

每个传感器你不是有辅助I2C 接口吗,能不能把前一个传感器作为I2C主机读取连接它的I2C 接口的后一个传感器数据呢?

网友C:
6050挂两个有什么意义?
多个提高精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每个传感器你不是有辅助I2C 接口吗,能不能把前一个传感器作为I2C主机读取连接它的I2C 接口的后一个传感 ...

IIC是以地址为基准去读写的,没有前后之说,对于电路可以看成是并联关系,只要你的传感器有处理能力,能做主,可以访问任何一个挂在上面其他IIC设备,多看看相关协议资料

网友D:
加一个iic译码器可以连任意(有限)个605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IIC是以地址为基准去读写的,没有前后之说,对于电路可以看成是并联关系,只要你的传感器有处理能力,能 ...

哥,他们的地址一样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6050挂两个有什么意义?
多个提高精度?

准备接5个,只用一个I2C接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准备接5个,只用一个I2C接口

加三个si2302和三个使能引脚

或者不加器件,把6050的地址设置线拉到单片机,多用五个io,每次拉低一个,轮着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他们的地址一样怎么搞?

如果你是需要5个同时工作读取数据,可以模拟三路IIC,一路挂一个,其他的挂两个,或者像上面坛友说的加译码器,如果是不需要一起同时工作,可以分开逐个操作也像楼上所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一个iic译码器可以连任意(有限)个6050的.........

坛友可否详细介绍一下,如果在同一个IIC总线上,感觉还是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三个si2302和三个使能引脚

或者不加器件,把6050的地址设置线拉到单片机,多用五个io,每次拉低一个, ...

我就用一个I2C 接口,不要再用额外的引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用一个I2C 接口,不要再用额外的引脚了

做不到,不要再想了,肯定需要额外引脚的

网友E:
没明白挂这么多做什么?  烤机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明白挂这么多做什么?  烤机测试?

不是四轴上的,是放在手臂上的,做体感控制

网友:
5个IIC分开处理太折腾了,还得挨个为每个去模拟时序。我觉得把CLK挂在一起,DAT一字排开成一个PORT-----5位端口.   总共占用6个引脚,按节拍一起采集,爽歪歪。     上面用5个IO片选也挺好的就是挨个操作比较慢。 楼主执着于非要把5个挂在一个口上,是因为偏执的非要只使用硬件IIC口线还是说单片机引脚恰好不够了?

网友:
建议使用模拟iic,或者总线选择器,再不行就上模拟开关

网友:
IIC他爹NXP给IIC准备了全套的应用方式,你能想到的全有,像你这个应用用IIC HUB最合适不过了,具体的器件可以是IIC多路复用器或者集线器,多路复用可能更简单一些,接口代码一套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