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SD芯片封装画法

楼主(2016-04-13):
请大神指教:
芯片型号:SDIN7DP2-4G
1.芯片尺寸是D/E还是D1/E1?
2.球径是多少?
3.球间距是多少?

网友A:
inand芯片啊?找个开发板刨个下来就好了吧。没必要自己做封装的。这个太滥了已经。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and芯片啊?找个开发板刨个下来就好了吧。没必要自己做封装的。这个太滥了已经。 ...

好吧,开发板是AD封装,我现在用Cadence,还要重新画一个呢。

网友B:
你要的信息里面写的很详细,我看不清楚,但可以告诉你芯片大小是D、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的信息里面写的很详细,我看不清楚,但可以告诉你芯片大小是D、E

哦,不好意思,上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