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应用和驱动最佳开发方式的选择

楼主(2016-04-13):
目前在开发一个AT91S9X25应用,用的是虚拟机ubantu设置共享文件夹,在windows下用SA编写程序,然后切换到linux编译,最后用ftp把应用或者驱动拖到目标板上,然后运行
这样开发很是繁琐,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开发方式可以选择呢?

楼主:
这个全部在ubantu下?

网友A:
一般都是这样,有好的方法吗

网友B:
2楼的方法非常可行,开发差不多,我跟他的差别是IDE的差别,

网友:
nfs是王道

网友:
slickedit也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的方法非常可行,开发差不多,我跟他的差别是IDE的差别,

开发驱动也可以这样吗?

楼主:
NFS省去了ftp复制的操作,确实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这样,有好的方法吗

讨论下,看有没有效率高的方式

网友:
ssh + xwindows 相当于lunux终端

网友B:
习惯了在windows上开发,所以一般是samba+secureCRT 用SSH登陆,用SI编辑代码

网友C:
QT直接编写,编译,仿真。。
或者直接linux里SublimeTex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习惯了在windows上开发,所以一般是samba+secureCRT 用SSH登陆,用SI编辑代码

连接服务器这样很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QT直接编写,编译,仿真。。
或者直接linux里SublimeText。

qtcreator真心很好用,如果有代码预览的功能就更好了

网友:
编辑与编译不说, 下载的话,在目标机上写个脚 本自动 get 或 ftp不就行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qtcreator真心很好用,如果有代码预览的功能就更好了

虚拟机下跑起来速度咋样

网友C:
qtcreator 通过ssh   嵌入式平台用gdbserver,可以和开发电脑端程序一样自动部署单步断点仿真

网友:
搞linux的不少

网友:
编译完后 scp到目标板

网友:
NFS很方便,大部分都用NFS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qtcreator 通过ssh   嵌入式平台用gdbserver,可以和开发电脑端程序一样自动部署单步断点仿真 ...

网友:
板子使用nfs启动,windows编写,8uftp拷贝到虚拟机编译,编译完成拷贝到nfs共享目录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