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中逻辑非与按位非 的区别

楼主(2016-04-13):
wire a;
wire b;

assign a = (!b);
assign a = (~b);

这两种写法有区别吗,综合生成的电路是否一样;
(代码中用的第一种,但是有bug,不确定是不是由它引起的;换成第二种就没有bug了)

网友:
如果是1位宽度的话,效果应该是一样的。但是意义不一样, 同C语言。

网友:
二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