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什么样的加工方式,方形塑料壳上打孔,孔要美观

楼主(2016-04-13):
各位:
小弟无知,过来请叫,
前提磨具修改不了
使用什么样的加工方式可以量产,方形塑料壳上打孔,孔大小直径4mm,孔要美观,加工数量有100台。

楼主:
论坛里面的雕刻机可以否???

网友:
雕刻机没压力呀,随便一个雕刻机的精度都足够了。
看盒子的宽度,可能对Z轴的高度有一定的要求。

网友:
模具肯定修改不了。这个需要做滑块才能实现。原有的模具可能面积根本就不够。批量只能重做模具了。

网友:
阿莫的雕刻机不是对外加工吗?

网友:
X宝上有提供加工服务的,给图纸就行,效果还行

网友A:
100台太少了,找雕刻机铣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台太少了,找雕刻机铣一下吧

一般哪里可以找到雕刻机

网友B:
里面那是个什么传感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哪里可以找到雕刻机

找激光刻字,或者路边做水晶字的,应该都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激光刻字,或者路边做水晶字的,应该都能搞

我看路边有车洗磨的小加工厂,这个也可以吧。

网友:
买外壳的地方,100台一般也可以帮你加工吧,收个加工费。

网友:
用雕刻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路边有车洗磨的小加工厂,这个也可以吧。

也可以,这个最好用数控钻加工,淘宝或者QQ上搜数控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这个最好用数控钻加工,淘宝或者QQ上搜数控加工

我在楼下找找,固戍这里这样的加工很多。就怕100台人家不愿意接。

楼主:
固戍附近有没有雕刻机、数控加工的朋友!!我下午可以一起沟通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里面那是个什么传感器?

感觉像是电离式烟雾传感器

网友:
路边做水晶字

网友:
也对传感器感兴趣。
这样的外壳加工对没有设备的确实是难题,哪买一个电钻,但是也是弄不聊这样的,打孔啥的还行,
身处4线城市,也没有找到有小厂子能做这样50-100的数量的厂家。
慢慢寻吧,有一天把这些资源都找到了,就能做出来半像样的东西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楼下找找,固戍这里这样的加工很多。就怕100台人家不愿意接。

那就是价格问题了,你出10块一个的价格,绝对有人接。我预计3~5块就有人接了。

网友C:
里边是一颗镅241放射源,靠alpha粒子电离空气,来探测烟雾。
我现在拿来做为极弱的伽玛源使用,生产线上来检测探测器是否有信号输出。

楼主这个外壳显然是买的,直接找做这个外壳的厂家,连外壳带开孔都给你做好,一个加不了几块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里边是一颗镅241放射源,靠alpha粒子电离空气,来探测烟雾。
我现在拿来做为极弱的伽玛源使用,生产线上来 ...

镅241放射源可以直接用吗?没有什么环保部门监管?
你做放射性探测器?
我在做的能谱仪需要一个弱伽玛源来稳谱,可以提供点相关情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边是一颗镅241放射源,靠alpha粒子电离空气,来探测烟雾。
我现在拿来做为极弱的伽玛源使用,生产线上来 ...

量少,人家卖家不愿意打孔。

楼主:
好的,我找了一个做车洗磨的,说一个工时需要60元;半自动动完成,他没有自动机器。盒子上大概需要50-60个孔,加工费还是蛮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价格问题了,你出10块一个的价格,绝对有人接。我预计3~5块就有人接了。 ...

好的,我找了一个做车洗磨的,说一个工时需要60元;半自动动完成,他没有自动机器。盒子上大概需要50-60个孔,加工费还是蛮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镅241放射源可以直接用吗?没有什么环保部门监管?
你做放射性探测器?
我在做的能谱仪需要一个弱伽玛源 ...

用于烟感的Am241应该算豁免的,反正那种传感器淘宝非常便宜。我在生产线上买了一堆,然后拆出里边那点点Am241,一个中间有孔的小圆片,安装在一个架子上,固定距离和角度。为了防止α干扰,用一层铝箔胶带隔开。这样基本上只有γ粒子了。

但是烟感上的Am241活度极低,仅仅比本底高一些,我是用来批量检查传感器是否有信号输出的,不清楚能谱仪能不能从本底里边区别出来,或者需要很长时间的谱线累积,那就失去自动稳谱的意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少,人家卖家不愿意打孔。

我和你类似的一个盒子,找到了厂家,而不是买家,需要开9个孔,大小位置不一,还有一个是安装SMA的半孔。自己提供图纸
要300个盒子,最后每个盒子给我加5元的开孔费。昨天刚谈妥的。

网友:
可以看看 液压开孔器。如果要自己开方孔的话 。

网友:
上加工中心吧 ,四川这边要5-10元一个

网友:
找广告雕刻机,这些外壳分四五批上去一次性铣孔。

网友E:
看我这个,找人开模冲的,1.5K 的模具费,每个加工费才几毛钱。

网友:
用雕刻吧

网友:
我的建议就是全部侧边切掉,然后单独做个面板,可以用亚克力或者铝合金

楼主:
最后找到普通的转床,20一个!!!!!!!!

网友:
上阿莫雕刻机

网友:
必然是上雕刻机啦。

网友(2016-06-12):
Z轴不够高吧

网友(2016-07-19):
Z轴偏高,需要高值雕刻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我这个,找人开模冲的,1.5K 的模具费,每个加工费才几毛钱。

不理解,亚克力材料?一冲不裂么?

网友:
哈哈,我也买了这样的壳子,但只要钻个出线孔,自己用电钻搞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理解,亚克力材料?一冲不裂么?

我那个不是亚克力,是PC来的。只要模具做得好,亚克力未必不能冲。

网友:
找路边做亚克力加工的肯定可以帮你搞定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看我这个,找人开模冲的,1.5K 的模具费,每个加工费才几毛钱。

请问这种要加热冲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这种要加热冲压?

不用,不过如果你的是亚克力材料的话你要问一下做模具那边能不能冲,因为亚克力材料比PC要脆。

网友:
对于小县城来讲,一个加工费5元就给你干··
二线城市,一个10元给你做··

一线城市,一个得15元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