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网银主页打不开,电脑中两个浏览器:火狐和360

楼主(2016-04-13):
电脑中有两个以上浏览器:火狐和360,或搜狗。经常出现打不开银行主页的情况,有时候支付宝网页也开不了
1、火狐能开,其他浏览器开不了
2、火狐自己也不能开,所有浏览器都开不了银行主页
网络肯定没问题,

网友:
我电脑上网用火狐,网银用IE,360是绝对不用的

网友:
晕,电脑卡了,怎么回复这么多

网友:
你回复这么多刷积分的吗 哈哈   我的电脑WIN7 64的  交行能打开 就是没法输入密码火狐 chrome  猎豹 IE 都不行  以前也遇到过 重新做系统 这次还没重装

网友A:
类似的问题,网银可以进入,但无法输密码。。。跟银行热线联系了多次未能解决,最终还是换系统。。。

网友:
win7还好,火狐能打开大部分网银,win8后特别是win10,很多网银火狐也不行了…我现在win10,解决方法是用vmware装一个XP的虚拟机,还是很流畅的…而且现在手机APP做得越来越好,很多银行APP转账还免费,电脑登陆的需求也不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类似的问题,网银可以进入,但无法输密码。。。跟银行热线联系了多次未能解决,最终还是换系统。。。 ...

我们电工自己都解决不了,银行热线那些人,除了声音好听点,还能给我们什么有用的建议呢?!她们只会说,换IE,清缓存,重启电脑,换电脑,好像各行各业上面几招都是屡试不爽但其实然并卵…

网友:
有一段时间也是这样,打不开网银,浏览器有IE,火狐,谷歌。一般火狐比较好点

网友:
用qq浏览器表示没有压力,不用360的东西,火狐没用过,要么用IE

网友:
火狐,谷歌, 遨游。火狐和谷歌不能用的,就用遨游了。

网友:
无聊 ,网银就ie才安全

网友:
我的ie就是网银专用

网友:
装qq浏览器,网银不是问题

网友:
360你还用?

网友:
所有杀软关掉,上ie,换系统自带输入法

网友:
360都敢用?win7 32bit 火狐没问题

网友:
chroma firefox ie 其他的都不用。信不过其他的

楼主:
估计我的电脑哪里设置有问题了,现在我主要用火狐,这两天为了进网银,下载了IE8,刚刚试了,IE8连https://www.baidu.com/,都进不去了。

网友:
一直是chrome + ie,其他不敢用

网友:
有的银行的网银有密保插件,一般IE才行。

网友:
竟然用360浏览器?我对360的东西都敬而远之……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因不知道,操作是这样的:
1、之前安装了论坛上的Lantern这个号称google的帆樯工具,电脑启动时会自动开启,我一般时开机后就退出这个程序了。
2、退出后,我的火狐可以上常用网站,论坛,银行官网等等,基本都能上,肯定是没有帆墙
3、使用360,UC,taobao,IE等其他浏览器均不能上部分网站,如银行官网(还没到网银操作界面)
4、昨天试着运行了一下lantern软件,打开一次然后关掉退出了,这样IE就能上银行官网了。

网友(2016-07-06):
IE网银对话框为英语怎样解决啊

网友(2016-09-23):
网银用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