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luke 15b万用表保险去哪买原装正品?

楼主(2016-04-13):
最近500MA保险管烧了,在x宝买了一盒回来,测试电流到1A多了还没熔断,完全不敢用,装表上再烧边板一起烧了,
所以各位有什么渠道买到原装正品的FLUKE保险管?

网友:
不可能这么烂吧,随便买普通封装那种 卡上去好了.

楼主:
有一次测完电流,过一会又去测量电压,转到电压档,但忘记把表笔插头换到测电压插孔了,结果保险烧了

网友:
上福禄克天猫商城瞧瞧

楼主:
多谢,我试试

网友:
淘宝啊,一大堆

网友:
淘宝的难度这些是假货,500ma二块,11A10块钱,我觉得不会那么多假吧

网友:
15B的保险丝很容易烧坏。淘宝上真货难买到,我曾经买过一些国产的玻璃管的保险丝,¥1一个,坏了就换一个。不要买声称Fluke专用的,¥18以上。买国产普通的好了,其实国产保险丝假不了。

网友:
某东昨天刚买一个15B,领券后339

网友:
我以前买过,华强北转了好久才找到,上个月有客户的也快了,就是淘宝买的

网友:
便宜没好货啊!

网友:
买个凑合用吧,我都是普通的保险丝

网友:
应该都是找bussman贴牌生产的

网友A:
我都是国产的凑乎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国产的凑乎用

有用直流稳压电源测试过吗,多少MA熔断?

楼主:
我是用直流线性稳压电源,比如输出电压调为3.3V,限流200MA,然后用正负极夹在保险管两端,调电源电流直到保险管烧,但一直到1A多还没烧,只微微发热,这样的保险管装到表上,肯定烧表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