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 焊盘设计错误案例(2). 极具代表性!

楼主(2016-04-13):
本文默认读者有一定的设计和制造经验.
这类错误类型非常有代表性.  务必注意!

解释错在那里:

这里的焊盘分的太开了.  贴装并回流后 器件偏移,一头虚焊就会非常普遍.

正确的设计:  尽可能符合或优于 IPC-7351

同样的类型器件:
贴片电阻, 贴片电容 ,排阻等

更加优秀的焊盘设计讨论:
本投票来自: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7194-1-1.html

焊盘设计错误系列连载正在进行.  敬请关注

感谢 bdasmt.com 提供实践支持.

本文转载自:http://bbs.myopen.cn/index.php/topic/show/9

网友A:
自己约的泡,含泪也要打完!    让这个设计攻城狮自己去补焊维修完,,,下次就长记性了,,,

网友:
确实,我们公司对于标准器件的封装都有严格规范,主要是研发点太多,大家都要遵守

网友:
谢谢提醒啊,有的时候会犯错的

网友:
那个0805的封装看着就像99SE自带的封装啊……难道自带的不符合规范???好吧,我眼拙了,特意对比了一下自带的0805,貌似图中的封装更宽,焊盘间距更大……

网友:
我的量产处女板就是犯了这个错误

网友:
以前犯过这个错误

网友:
用的应该是0805贴片电阻的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约的泡,含泪也要打完!    让这个设计攻城狮自己去补焊维修完,,,下次就长记性了 ...

估计不少人都有这个经历吧,哈哈

网友B:
我发现很多元器件厂家手册推荐的焊盘跟IPC-7351有差异,不属于IPC-7351推荐的高/中/低密度种任何一种。而且IPC-7351推荐的焊盘,像0603,SOT23中间根本就不能走线了。
不知道该用哪种好,我目前基本用手册推荐的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很多元器件厂家手册推荐的焊盘跟IPC-7351有差异,不属于IPC-7351推荐的高/中/低密度种任何一种。而且 ...

7351是一个最基础的标准。实际  只要能用即可。重要的是寻找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

只要不是太离谱,遇上这样的问题产线也是有临时对错的,改刚网,故意旋转一个角度,微调温升曲线。等。实在不行直接换一个物料。

不过这样的问题不是每个做设计的能想到的,工艺也同样

急中生智也可以有方法的。

网友:
有时一着急就没注意到了

网友:
我都是用别人的封装,一直没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焊盘都有那么多学问,学习了!

网友:
特别是新手画板值得注意的问题。

网友:
哥以前就这么画的

网友:
呵呵,手工补焊!

网友:
设计时总想着封装兼容性,偶尔还是会出现这样状况!

网友:
完全满足贴片要求后,有时候手焊比较麻烦

网友:
非常不错的错误安例

网友:
我画的焊盘经常偏大,总是一次次的改小

网友:
一个很有用的法则:器件引脚全部外扩0.1后,不超出锡膏范围

网友:
图3来看,引脚都超出了焊盘范围,搞毛线呀

网友:
我见过一个台系电源上面用的全是圆形焊盘,0805,0603,1206,很奇怪。

网友:
手焊和机器贴的有点差别,手焊的有时候会人为的加大和拉长焊盘

网友:
学习了,多谢搂主!

网友(2016-06-21):
微小之处见真章

网友:
典型的  AD 默认封装库   做红胶工艺的拿来做锡膏工艺  修死他不尝命 送一句话   活该修死

网友:
不错的案例,以前没注意

网友:
小小的焊盘讲究挺多的,关系到生产工艺,直接影响到产品量产时合格率

网友:
非常好的一个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