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电路中D1齐纳管的作用

楼主(2016-04-13):
求助,请问电路中D1齐纳管的作用是什么,谢谢回复

楼主:
沉底了 自己顶一下

网友:
电容降压电路,可以找找这方面的原理

网友A:
Q1/Q2是为了扩流,D1就是为了稳压啊……

网友B:
触发 Q1 Q2  可以看成可控硅

网友:
如果是一般的LED节能灯,会在整流桥前串个电容,整流滤波后直接接到LED。
但是这电路看起来多了很多东西,有点像调光台灯的斩波,又有点不像,
莫非就是为了使LED以50HZ的频率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Q2是为了扩流,D1就是为了稳压啊……

谢谢回复! 我再分析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发 Q1 Q2  可以看成可控硅

谢谢回复!

楼主:
顶一下,期望得到详细解答,@dzrs0620 ,能再具体一点么,谢谢了! 如果没有齐纳管D1,会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C:
有半周会通过D1,Q2,D4导通。 之后就触发导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半周会通过D1,Q2,D4导通。 之后就触发导通了。

谢谢! 我同学刚刚给的回复,大家看看有别的建议么
1. 阻止从D5过来的正向电压,导致Q1的集电极发射极反偏导通损坏和Q2的基极与集电极反向偏置算坏;
2.缓冲D2D3过来的直流馒头波对LED的冲击,使得发光更加均匀平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同学刚刚给的回复,大家看看有别的建议么
1. 阻止从D5过来的正向电压,导致Q1的集电极发射极反 ...

阻止D5过来的正向电压?无法理解,LED还能亮吗?

网友:
这个电路是用在什么上面的啊?

网友(2017-01-04):
如果输入是直流,电源正接就是限压启动,只有达到一定电压电路才启动;电源反接电路不启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同学刚刚给的回复,大家看看有别的建议么
1. 阻止从D5过来的正向电压,导致Q1的集电极发射极反 ...

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