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CC2541的问题

楼主(2016-04-13):
请允许我将几个问题合在一个贴子里说 因为我莫元 真的不多 作为新注册者,有时发不了那么多的回帖
本人是自学蓝牙协议栈 没系统学过,只是跟着例子走过几回,希望大家能帮帮我,在此,感谢给位了
好了

问题一: 我用的是安卓手机调试蓝牙的APP,CC2541做的从机,用手机发送一个字节,CC2541能做出反应,比如判断数据对不对来点亮一个灯,不知道怎么回应,不知道怎么用CC2541发一个数据给APP?

问题二: 上一个问题是单个字节的操作,网上说一包可以发20个字节,怎么做到的呀,为什么我要发个0x100,APP提示发送错误,不知道怎么实现多数据的发送

问题三: 在无线上通信上,我一直觉得是个神奇的东西,在这里,跪求CC2541的原理图以及PCB,我想好好研究PCB,怎么画个线,就能通信了呢?

以上 恳请各位 能替我一一解惑 再次 感激不尽.......

网友A:
问题一:官方例程里面有个叫做KeyFob的,这个可以看看就知道了。
问题二:采用Notification,即无回复的通知信号,最高可以发22个字节吧!
问题三:同问题1,官方文档里面已经有开发套件的原理图了 ,可以着重看看接收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一:官方例程里面有个叫做KeyFob的,这个可以看看就知道了。
问题二:采用Notification,即无回复的通 ...

感谢

问题一 我可以好好研究 问题二中,有没有例程呀 我可以看看

网友:
跟着TI的例程搞就知道了,文档也有

网友B:
上传个官方原理图
怎么添加不了附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传个官方原理图
怎么添加不了附件呢

别呀 大哥 耐心点

传吧 最好是PCB也传给我

网友C:
你得学会看协议栈的示例,看里面的api文档,即使都是英文的。。
GATT_Notification 从机发送notify到主机端(APP);
attHandleValueNoti_t 是可以设置长度和buf数组的,所以可以发送多字节;
TI的资料都是开放的,官网在芯片介绍页面所有资料都直接可以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得学会看协议栈的示例,看里面的api文档,即使都是英文的。。
GATT_Notification 从机发送notify到主机端 ...

好的

网友(2016-10-28):
去TI官方下载资料都有,包括原理图、PCB图跟芯片资料。例程在协议栈里面都有提供,但TI都是英文版的资料,如果楼主英文好就可以忽略,要是不太看的懂其实也可以去淘宝买个开发板的而且还提供资料和例程。

网友:
首先手机APP要使能该特性的Notification,然后CC2541用该特性Notification功能送数据给手机APP。

你在例程里,找到 写Notification使能的回调函数,再找 CC2541写Notification的函数就可以了 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