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取433MHz的SYNC、Preamble

楼主(2016-04-14):
如题,手上有一块433MHz的模块,想知道他的SYNC、Preamble,有什么方法嘛?

网友:
可以上sdr么

网友A:
贴个模块出来,我看和我的一样吗?一样的话把我的代码给你,这个用逻辑分析仪读取数据你会找到规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个模块出来,我看和我的一样吗?一样的话把我的代码给你,这个用逻辑分析仪读取数据你会找到规律 ...

我正在用CC115,这段时间正在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个模块出来,我看和我的一样吗?一样的话把我的代码给你,这个用逻辑分析仪读取数据你会找到规律 ...

不是通用的模块,上面都没丝印

楼主:
了解了下SDR,貌似是可行,在考虑入手一个。
有什么推荐的SDR嘛?我只需要433M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了解了下SDR,貌似是可行,在考虑入手一个。
有什么推荐的SDR嘛?我只需要433M就可以 ...

rt-sdr??? 便宜又实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通用的模块,上面都没丝印

我使用通用的模块做的,时序用逻辑分析仪找的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使用通用的模块做的,时序用逻辑分析仪找的规律

如果能知道解调方式、频点、频宽、波特率这些,那倒是好办,直接配置一颗RF IC,就可以通过FIFO来读了。

现在是参数不够全,好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sdr??? 便宜又实惠

嗯,已经入手两个电视棒,到手了我研究下。

兄台能否留个联系方式,有不懂的继续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