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下载程序出现98%(failed)是什么原因,同时芯片发热

楼主(2016-04-14):
不用的引脚设置也在as input tri-stated状态

网友:
下载失败的话,软件好像会提示原因,根据提示去查找问题;

网友:
该不会是短路了吧

网友A:
要么短路,要么芯片坏掉,
说详细点,下载前白片的时候是否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短路,要么芯片坏掉,
说详细点,下载前白片的时候是否发热?

白片时芯片不发热。。。
之前是能下程序,下完后CPLD发热,后面又在PCB上把外围的几个输出信号线划断了,然后就出现现在的问题

在调试板子,下载界面上没有提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片时芯片不发热。。。
之前是能下程序,下完后CPLD发热,后面又在PCB上把外围的几个输出信号线划断了, ...

你写的程序有问题?管脚短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白片时芯片不发热。。。
之前是能下程序,下完后CPLD发热,后面又在PCB上把外围的几个输出信号线划断了, ...

总共几块板子?所有的板子都这样吗?芯片是什么型号,哪里购买的,我曾经遇到过代理商那拿的一个批次的样片出现过内部有坏块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共几块板子?所有的板子都这样吗?芯片是什么型号,哪里购买的,我曾经遇到过代理商那拿的一个批次的样 ...

用的是EPM7128AETC100,程序没问题,其它几板板子正常,只有目前 手里这一块有问题,
也换了一块CPLD,问题依然在,芯片是从淘宝上买的,当然我就更换了一块,由于PCB受不了,不打算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EPM7128AETC100,程序没问题,其它几板板子正常,只有目前 手里这一块有问题,
也换了一块CPLD,问 ...

换下来的CPLD放在正常的板子上去,看看是否发热,若发热则CPLD坏,若不发热则PCB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查你的config引脚

?怎么个意思,
不用的引脚---as input tri形式的,基本能试的方法都 试了,
已经换了三块CPLD了,问题还存在,焊盘已经松动了,估计是PCB的问题,

网友:
很简单,你的芯片是翻新的,EPM7128早停产了。

楼主:
不明白 你说的意思,我用的是CPLD,看的手册
https://www.altera.com.cn/conten ... amp;WT.oss=MAX+7000
上面好像也没有MSEL引脚,
另,如果配置的话,在软件上怎么配置

网友:
PCB问题,这块PCB就不要用了

网友:
曾经电压高了很少的一点点,不能下载,EPM240

网友C:
有一次内核电压高了,能正常工作,但是发烫很严重,测一下供电电压正常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次内核电压高了,能正常工作,但是发烫很严重,测一下供电电压正常么 ...

3.3V,不下程序时正常电压

网友:
看一下供电电源的电流够不够,下载时,供电电流偏大,我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EPM7128AETC100,程序没问题,其它几板板子正常,只有目前 手里这一块有问题,
也换了一块CPLD,问 ...

7000系列是老古董了,估计不好买全新的了,下载次数只有100次左右。